请教哪位老师有BT3C晶体管扫频仪印刷版或内部电路板照片

楼主(2024-05-29):
最近修好了一台电子管的BT3扫频仪,可是由于做其他电路需要6n11电子管和变压器又打算拆了它,打算把它改成晶体管的BT3C型,这样又省电又实用,可是网上关于BT3c晶体管的扫频仪资料少之又少,最多只能找到电路图,找不到印刷版图,就连内部电路板的照片都找不到,,在此求助各位老师有BT3c扫频仪印刷版图帮忙发过来,或者内部电路板照片可以,表示感谢!目前只有电路图,没有印刷版图

网友:
这可是个大工程这内部并不简单

网友A:
你要想要内部照片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但是既然有着的留着用呗,这改晶体管特别麻烦

网友:
我有原图 估计是晶体管的,没拆开看 可以转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想要内部照片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但是既然有着的留着用呗,这改晶体管特别麻烦

如果方便的话就太谢谢了,因为修sbm11示波器缺6n11电子管,而扫频仪用来调分立元件电视不错,就是想改成晶体管实践一下,提高一下技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方便的话就太谢谢了,因为修sbm11示波器缺6n11电子管,而扫频仪用来调分立元件电视不错,就是想改成 ...

可以的,等我明天有空了就给你传,我建议还是不要改,因为下面震荡部分电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等我明天有空了就给你传,我建议还是不要改,因为下面震荡部分电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太谢谢老师了,震荡电路可能有很多穿心电容和滤波器和混频器,里面可能需要用铜片铜丝耦合,不知做好后精度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老师了,震荡电路可能有很多穿心电容和滤波器和混频器,里面可能需要用铜片铜丝耦合,不知做好后精 ...

您着急吗?我这这几天暂时没有时间,我看看周日有空给你拍,你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着急吗?我这这几天暂时没有时间,我看看周日有空给你拍,你看行不行?

不着急,有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着急吗?我这这几天暂时没有时间,我看看周日有空给你拍,你看行不行?

老师,您周末有空能拍扫频仪电路板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周末有空能拍扫频仪电路板照片吗?

有空的明天给你拍

网友:
朋友看一下我的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