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做院长的6j8p+6p3p单端

楼主(2024-05-29):
已经做好出声,管子用eh 5u4g+曙光6j8p+苏6n3c-e,底噪很低深夜耳朵贴到喇叭也隐约听到一点热噪音,声音也可以,测点电压也和图纸相差无几,有点小问题想请教各位1:6p3p那个R11阴极180R电阻温度很烫,已经爆了一个3w电阻 ,后来换了5w的电阻也觉得烫,现在换了20w的电阻才觉得正常,2:6j8p的8脚测电压是135v左右,和图纸的120v标准偏差较大,换管子也不行,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不太懂胆机要灯丝接地,结果做好后还是有不小噪音一直都查不出来,后来泡论坛很久才明白道理,现在将灯 ...

其实胆机想没有电流声干扰是个很简单的事情,第一是接地(不能环地),第二是灯丝不能悬空(要么直接一端接地,要么接输出管阴级,要么抬高接地),第三音频输入线必须屏蔽(一端接地),第四音量电位器外壳必须接地,第五电源变压器最好安屏蔽罩接地,第六接管脚的元器件能尽量靠近管脚焊接最好。做好以上6点,基本想要干扰噪音都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6j8p推6p3p有麦克效应,后又改6N9P推6P3P推力不足,6N8P就更不足了。我用平板作信号源只有200mv左右 ...

有麦克效应你不敲他就行了,没啥大问题。

网友:
阴极电阻用5W的就够了,但要注意散热,例如紧贴金属底板。另外帘栅极的265V电压很重要,要求准确。至于第一级的屏极电压,可以通过调节帘栅极电阻来进一步接近设计值,差个10V以内问题不大。

楼主:
只能上传两张清晰点的图片,测点电压都标注在图纸上:

网友B:
我做的6j8p推6p3p有麦克效应,后又改6N9P推6P3P推力不足,6N8P就更不足了。我用平板作信号源只有200m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麦克效应你不敲他就行了,没啥大问题。

其实有点麦克效应也不错,大音量放音时泛音更丰富!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有点遗憾就是没有测试波形或者频响之类的数据,声音如何只能靠我们看贴人脑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波形频响输出变压器告诉你,

还是您的帖子含金量高!实实在在分享东西有图有真相也有方法介绍,很难得很难得

网友D:
牛牛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牛是自己做的吗?

电源牛和输出牛是网上定做的,扼流圈是以前剩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源牛和输出牛是网上定做的,扼流圈是以前剩下的,

板子也是网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也是网上买的?

是的,也想过搭棚,但我只搭过1875,对搭棚胆机信心不足,还是PCB有保障

楼主:
之前不太懂胆机要灯丝接地,结果做好后还是有不小噪音一直都查不出来,后来泡论坛很久才明白道理,现在将灯丝接地后噪音真的是几乎听不到,论坛真的是个好学习的地方,大佬们都很热心帮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