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同步检波

楼主(2024-05-29):
关于同步检波,咱们各位老师讨论的不很多。
之前只是听说,没细致学习过。

这个同步检波电路,对提升收音机那些性能有优势?

网友A:
共同探讨。
调频立体声解码,应该也算是同步检波,因为发射端发射的调频信号里有原始导波,所以能完美解码。

单边带SSB接收,因为发射端发射的调幅信号里没有导波,也没有载波,所以单边带音质很差,有啸叫。

短波接收,发射端发射的调幅信号里,没有导波,但是有载波,接收机将载波提取出来当做导波,利用导波可以同步检波。
例如想收听短波电台频率9600khz,但是9605khz有另一个大功率台,9600台受到9605台的强烈干扰。
同步检波,可以将9600台的载波9600提取出来,然后只利用小于9600khz的单边信号完成检波,检波出正常的音频信号。
大于9600khz的另一边信号,因为受到干扰,完全丢弃。

通常的短波收音机二极管检波,利用的是双边信号,所以无法排除干扰。

通常说的同步检波,就是指这个短波同步检波,仅仅在有邻频干扰时有点用处。

同步检波的巨大缺点:由于短波信号时强时弱,信号弱时,无法从短波信号里提取载波,载波时断时续,啸叫声很大。

网友:
二极管检波,是中频双边信号包络检波,从中频检出音频。

同步检波,是(中频载波+单边信号)检波,从中频检出音频。
可以通过开关,选择哪边的信号。哪边没有干扰台,就选哪边。

中波也可以同步检波,有没有中波同步检波的收音机不知道。

网友:
谈一些我对同步检波的认识,权当交流:
1,同步检波,就是从信号里面提取载波和信号相乘。这样有一定的抗同频能力。
2,单边带这种没有载波的信号处理不能叫同步检波,因为载波是本地产生的。相位不能完全一致。只能叫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同探讨。
调频立体声解码,应该也算是同步检波,因为发射端发射的调频信号里有原始导波,所以能完美解码 ...

这么说,对于现在糟糕的电磁环境中光谱干扰,也没什么优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对于现在糟糕的电磁环境中光谱干扰,也没什么优势啊

是的,同步检波确实没啥用处。

而且,现在短波电台数量好像比以前少,邻频干扰很罕见了。

网友:
大功率/大电流场合的同步整流优越性明显,主要是基本消除了整流管压降。
大电流的压降损耗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同步检波确实没啥用处。

而且,现在短波电台数量好像比以前少,邻频干扰很罕见了。

干扰太强,一片噪声
网络太方便,大家都不听广播了,
所以电台就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付同频干扰基本没用,还不如调整天线方向或者长度。你到空旷地带没背景干扰的场合,通过调整拉杆天线的 ...

您说的太对了。
环境非常重要,
要不中国FAST 选择去贵州山区呢。

我打算用磁棒 收短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圳的,刚用镀银线做了个短波磁棒天线,接收效果还可以,信号比较强,不过这个波段只有2个台,其中一个 ...

请教,您这种短波磁棒的频率上限是多少?能覆盖到短波的高端31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没试过,这是老磁棒,以前一般都是到18M,能到22M都算不错了,等有空测试下。

好的,静候佳音。

网友:
它是相干解调,理论上可以在信噪比很低时减缓解调后信噪比急剧恶化(门限效应),因此接收弱信号能力强些。同时可以用正交解调分离上下边带,可以只收不受干扰的边带,抗邻道干扰好。但要求本振稳定且相位噪声小,否则无法实现同步解调。7600GR同步解调声音会发虚,就是因为当时的本振所使用的频率合成技术相噪指标做得还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高的频率基本都超出常用接收机频率范围,一般就在30MHz以内,22MHz以内更常见,通常一般也就白天22MH ...

确实是,22-30这段,也没什么信号。
看起来R390A接收短波范围还是比较宽的,高端能到31.99M

网友:
某刊物刊登过用TBA102S代替2AP9二极管做检波器,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D:
“同步检波”和“相干检波”是同一个意思,就是用锁相环电路产生与中频载波同频同相的振荡波,利用大幅度的振荡波去开关检波二极管或者三极管,从而使检波二极管或三极管工作在完全开启和完全关闭两种状态。同步检波的优势之一:无论末中放输出中频幅度大小,检波器都几乎不产生谐波非线性失真,用于视频检波可以提升画质,但对于音频检波来说优点不明显。同步检波的优点之二:可以对双边带或者单边带的平衡调幅信号检波,而二极管检波或者三极管检波器不能。同步检波的劣势:当末中放输出幅度低于锁相环锁定下限,锁相环振荡器产生的振荡波与中频不同步,就无法检波,而加有正向偏置的二极管检波器或者三极管检波器可以认为没有输入信号幅度下限,理论上可以对任意幅度的调幅波检波。
单纯的同步检波并不会让接收设备获得额外的抗电磁干扰能力,有些收音机的“同步检波”并不是单纯的同步检波而是I/Q正交检波,就是利用90°移相电路获得相位相差90°的两路中频信号,两路分别与锁相环振荡波进行同步检波,两路同步检波输出波形经过和差矩阵电路相加或相减,就可以过滤掉其中一个边带的包络,只输出另一个边带的包络,从而使收音机具备边带选择的功能。当“同频干扰”的频谱在信号两个边带分布不对称,过滤掉其中一个受干扰严重的边带,可以降低干扰产生的噪音。边带选择功能不仅仅可以通过I/Q检波器实现,超外差接收设备的LC回路中频滤波器做成窄带(带宽不大于信号带宽的一半),只要带外衰减足够大,也具有边带选择的作用。

网友E:
这个在高端设备中效果明显,抗临频干扰,改善选择性衰落,部分改善多普勒效应。在高端模拟机中,是有实际效果的。在现代sdr中,基本取决于算法优劣。好的算法,听感大大改善,中等强度以上信号有调频的感觉,电离层影响到的飘忽感减弱,能抑制一部分干扰。高级的算法还包括单天线同频信号提取,如有多个广播信号在9560,可以只听其中一个,其余信号完全抑制。以往这是需要两个分集天线通过乘法器来实现的(这其实是美国咆哮者上的技术),非常震撼。
有个澳洲广播发烧友,技术极客,一直钻研广播接收效果的改善,自研了多个软件,效果很好,目前仅凭邮件索取,只在一些爱好者中使用。其中就包括改进版的同步解调算法,性能目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检波”和“相干检波”是同一个意思,就是用锁相环电路产生与中频载波同频同相的振荡波,利用大幅度的 ...

把中频引出了,通过现代的特定芯片 能实现完成 同步检波?

网友F:
王新成著“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p227-228有分立件465kc锁相环相干电路,也许能玩玩,有玩过的坛友介绍一下经验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中频引出了,通过现代的特定芯片 能实现完成 同步检波?

有兴趣可以参考HAM2000的同步检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王新成著“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p227-228有分立件465kc锁相环相干电路,也许能玩玩,有玩过的坛友介 ...

要是玩兴趣可以搞分立的,本坛还有老师搞过电子管锁相环。
要是“干活”,还是用成品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兴趣可以参考HAM2000的同步检波电路

HAM2000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HAM2000用的是什么芯片?

并没有你想象的专门同步检波的单片芯片, ham2000是多块IC组成

我有1106, 所以同步检波啥表现很熟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中频引出了,通过现代的特定芯片 能实现完成 同步检波?

可以,但似乎没有必要。收音机IC有自带同步检波的,而且大多还是可以过滤掉其中一个边带的正交同步检波,用那种IC制作收音机或者购买那类收音机就可以了。集成电路时代,同步检波器可能会与中放、AGC电路做在同一片IC里面,没必要单做一个检波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在高端设备中效果明显,抗临频干扰,改善选择性衰落,部分改善多普勒效应。在高端模拟机中,是有实际效 ...

那个澳洲极客的地址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HAM2000用的是什么芯片?

Ham2000的电路好像还没有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似乎没有必要。收音机IC有自带同步检波的,而且大多还是可以过滤掉其中一个边带的正交同步检波, ...

古老的电子管收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Ham2000的电路好像还没有公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4997-1-1.html
本坛就有

网友:
索尼SW100有同步检波功能,但没感觉到有明显优势。

网友:
飞利浦早期有份文档提到同步检波原理

其中一种实现框图,4053上面2个模拟开关实现混频

网友E:
软件解调目前是最优的。那个澳洲朋友曾经有个小站,现在在403隔壁 。如果你有研究广播技术执着的兴趣,应该可以找到的

包络检测的问题,使用包络检波器进行 AM 解调,噪音和失真程度更高,语音清晰度降低,音乐质量下降,MFSK 和 SSTV 等模式时的噪声条更多,数据通信中的错误更多

包络检测是一种非常古老且性能非常低的解调方法。它不适用于经常出现衰落的短波信号,因为载波衰落会导致这类检测器严重失真。即使信号良好,包络检测器的噪声和失真性能也很差。

同步检测
   接收衰落信道短波信号应使用更先进的方法,以免因载波衰落而严重降低解调质量。AM 同步解调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
技术特点:载波再生的常用方法是使用 PLL ,但弱信号容易失锁,平方检测器性能更好一些,载波相位恢复,边带相位校正,相位对齐后就可以保证很好的解调了。

解调质量差感受不佳问题大部分来自于广播端和电离层

具有高载波相位噪声的广播电台在 AM-Sync 解调时会发出“隆隆”的声音。
频率稳定性较差的广播信号会使 AM-Sync 检测器不稳定。

地磁风暴造成的快速多普勒频移也会使 AM-Sync 探测器难以保持锁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4997-1-1.html
本坛就有

谢谢了,原本以为“德生电路大全”那本书里有这电路图的,其实并没有。我来此坛晚,不知道此坛里有,现在看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软件解调目前是最优的。那个澳洲朋友曾经有个小站,现在在403隔壁 。如果你有研究广播技术执着的兴趣,应 ...

“软件解调目前是最优的。那个澳洲朋友曾经有个小站,现在在403隔壁 。如果你有研究广播技术执着的兴趣,应该可以找到的”
在403隔壁意味着去不了啦。
可否地址发来,我让墙外的朋友帮忙?

网友:
应该是在18年以前那个站还能访问。作者只讲技术理论,没有软件下载,代码也不公开。邮件回复也不是很快,会问你一下些技术问题,还有设备等,谈得来的话,软件就送你,但不得商用,转发。
这个人在广播技术的造诣很深,发射端和接收端,信道传输影响。软硬件都独立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解调目前是最优的。那个澳洲朋友曾经有个小站,现在在403隔壁 。如果你有研究广播技术执着的兴趣, ...

现在 查电子管资料的网站,时不时的都打不开。

网友:
這個就是sdr的檢波

网友:
我所知所用的有同步检波功能的收音机是HAM2000,大概是把接收频率转换成方波再与接收频率相乘得到音频信号。听觉感受:因为该机即能常规检波也可以同步检波,所以很容易对比。普通检波声音干涩音质差,短波衰落现象影响接收效果,同步检波音质圆润好听,衰落现象不明显,还可以选择上下边带避开干扰。同步检波缺点:弱信号不能同步,失锁,就会有啸叫。

网友:
同步检波的原理是非常简单的,从变频的角度讲它就是0中频技术,就是把频带信号移到基带,和SSB解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外在区别是它的本振原自信号自身,所以它的难点在于如何从信号中提取载波,这对于强信号(高信噪比)来说非常很容易,但对于弱信号来说,就比较困难了,载波经常被淹没在噪声里,所以载波恢复电路的灵敏度,决定了同步检波的灵敏度,只要能恢复载波,同步解调从原理上决定了解调信号的失真度比较高,如果载波恢复电路如果不足够优秀,它甚至打不过传统的包络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