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没有坏”的电视机顶盒

楼主(2024-05-30):
前几年买了个投影仪+电视机顶盒回来看电视,从去年开始,那个机顶盒就出故障了,每次开机都会不断地自动重启,然后哪一次巧合了才会启动起来!
前几天无聊的时候把它拆开了,看了下电路板,做工还可以!
在拆开外壳的情况下开机,奇迹发生了,每次都能顺利开机!呵呵!
仔细检查,发现:如果把电路板安装回原位,那么机顶盒的遥控器信号接収元件的金属外壳和wifi天线的焊接点就会碰触在一起,启动时天线联网会有信号,由于天线焊接点直接碰触到遥控接收器的外壳,遥控器接収原件相当于接収了一个电信号,这个电信号造成了电视机顶盒不断出错重启!
准备启下天线换个位置,发现天线不知道用什么胶粘结在外壳上,强行启会损坏天线,于是尝试别的办法
用绿油把天线的焊点还有遥控接収元件的金属外壳覆盖,用紫外灯把绿油固化:
重新装好机顶盒外壳,完美启动!
分析:问题就是出在天线和遥控器接収器的安装位置上!
          位置都是固定的,没有移动的可能,那么有这个故障应该出厂就有了,但是买回来一直正常,直到去年才出现这个故障。
           为什么天线安装的位置会让焊接点和遥控接収元件那么巧合的接触到一起呢?真是巧合吗?如果巧合为什么以前能够正常使用?
所以,只能怀疑这个位置是故意设计的,出厂时天线焊点和遥控接收器之间应该有别的物质给隔开了,但是这种物质随着使用会耗损或者挥发掉,这样当物质完全挥发掉以后,天线和遥控就会短路到一起,然后机顶盒就出故障了,大多数人会选择买一个新的机顶盒吧?
我把它拆开,用绿油把它们重新隔离开来,网络机顶盒就恢复正常了,但是,像我这样做的人估计不多吧?

网友:
非常好的一个维修经验

网友:
随便在系统里面固化一个BUG,让系统在一定时间后就不能启动了,不是更好操作。所以是您想多了

网友:
正如前面所说,是老化造成的。卖家自己搞的话容易控制不住给他自己找一堆维修。

网友:
估计是粘贴天线时位置选择不当。

贴一层绝缘胶带也能解决。

网友:
估计这是设计缺陷,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网友:
不会坏你也没有啥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故意的说法感觉不太可能吧,这神秘物质也太神秘了,黑科技了,

要考虑到塑料盒子是会老化后轻微变形的 ...

那个遥控接收元件上是有东西的,我当时用手一擦,那些就直接掉下来了,我拍照的时候已经擦下来了
垫高也不行,试过了,外部接口会错位,特别电源接口,会插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