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电唱机求助!!!!

楼主(2024-05-30):
唉,近期手贱,又买了一台海燕手摇电唱机,在卖家手里,就摔的挺难看,还是没忍住。

现在,通电能收到不少台,机械部分也正常,只是主轴杆 稍微有点弯,后端盖,粉碎性碎裂。唱臂没断,就是在底座位置,碎了,带了一个唱头,打开看了看,感觉不错,抽时间上其他机器上测试一下,红绿的。
以上都是废话,正题如下:
收音机正常收台,唱臂开关,断开或接触,收音机都正常放音,没有其他反应,用手摩擦唱针,也没有唱头的摩擦声音。线路都按图纸查了一遍,也没什么问题。
请大家帮忙判单一下,哪些地方的问题。谢谢。。。

需要上图的话说一声,我去拍照。。。

补充内容 (2024-6-1 09:24):
经过一夜的思考,决定再次排查,可能连维修这台唱机的前辈师傅也没想到,他一个小小疏忽,导致该唱机彻底无法使用,在后面补图,大家可以鉴定一下。。。。

楼主:
收音机正常收台,唱臂开关,断开或接触,收音机都正常放音,没有其他反应,用手摩擦唱针,也没有唱头的摩擦声音。线路都按图纸查了一遍,也没什么问题。
请大家帮忙判单一下,哪些地方的问题。谢谢。。。

需要上图的话说一声,我去拍照。。。

网友:
换唱头试试

楼主:
换过了,,从别的唱机上换过来,还是不行哦,

网友:
看看图,是不是输入插孔问题,否则把屏蔽线换了。

网友A:
大部分可能是选择(手音/唱机)开关、音频输入插座、唱机信号前置放大的耦合电容断路,一时找不到可以并联一个10U以下的电解电容试试。
建议弄个原理图,好分析。
海燕牌713型七晶体管收银、扩音、电唱三用机高清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8104

感觉就是底下20K,2200P,51K三个元件出问题了,或者唱头接触不好,或者唱头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可能是选择(手音/唱机)开关、音频输入插座、唱机信号前置放大的耦合电容断路,一时找不到可以并联 ...

谢谢,,,我先慢慢排查这三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可能是选择(手音/唱机)开关、音频输入插座、唱机信号前置放大的耦合电容断路,一时找不到可以并联 ...

前置放大的耦合电容   是C33  还是C22?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置放大的耦合电容   是C33  还是C22?

谢谢!!!!!!!!!!

从6层提供·的图片·看。唱臂旋转到方唱片位置是K3断开(收音机剑波信号经由R14,K3.CK插口黑色箭头,C24,C25功放电路),唱针信号经过R29,R30,CK黑色尖头,C24,C25,进入功放电路。现在如果旋转唱臂收音机不受影响,估计人为短路K3了,唱机信号根本没有从R30到达C24。

网友:
怕是CK插座接触不好哦,老东西爱出这种毛病

网友:
可以用信号引入法一级一级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6层提供·的图片·看。唱臂旋转到方唱片位置是K3断开(收音机剑波信号经由R14,K3.CK插口黑色箭头,C24, ...

谢谢,,K3 不管是断开,还是接触上,,收音机都正常播放。。。抽时间下去看看k3 是否认为短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置放大的耦合电容   是C33  还是C22?

谢谢!!!!!!!!!!

耦合是C24、25,你收音好的,说明附图中绿色通路是通的,唱机不响无非:
1.唱头坏了或者与唱臂接触不好。
2。两个电阻有断开现象,或者2200P电容对地短路了。
3. 那个拨动开关打到唱机功能断不开。造成唱机信号给收音机信号给覆盖了。
4.红色部分有线断了。

网友:
玩这类东东,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收集一大破烂,再拼装起一台完整机器,很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是C24、25,你收音好的,说明附图中绿色通路是通的,唱机不响无非:
1.唱头坏了或者与唱臂接触不好 ...

给大家汇报一下昨晚排查经过。
安装电路图,开始排查线路,都没问题,再次试机的时候,收音机不响了,唱头轻微摩擦,喇叭就有生硬,挺大的,郁闷了半天,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在移动线路板的时候,手 无意中碰到一个三极管,收音机有声音了,研究了半天,才找到问题,原来是三极管的一个脚断了,还有塑料管包的,根本看不出来,入下图。
搞了半天,焊接上了,还是以前的问题,收音机响,唱机不响。
突发奇想,又把三极管的那个脚断开,连接到唱臂开关上, 也不行,最后,只能恢复原样。 就是收音机响,唱机不响。
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大力支持,
经过一夜的思考,决定再次排查,可能连维修这台唱机的前辈师傅也没想到,他一个小小疏忽,导致该唱机彻底无法使用,补图,大家可以鉴定一下。。不仔细看,或是不把线焊接下来,还真找不到问题。。
唉!!!维修,在于仔细,在于观察,在于思考,在于多动手(有时候会动坏了)。
具体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置放大的耦合电容   是C33  还是C22?

谢谢!!!!!!!!!!

耦合电容是C24....不是C33与C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