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震华500万用表头维修

楼主(2024-05-30):
论坛高手多,请教下大家,我这个表头,有坛友能帮忙有偿维修吗? 下边轴和线圈断开了,表头不通,

实在不舍得这个表扔了,表盘发黄很耐看,指针也很漂亮,65年的,近60年了,里边裸露铜件也没有锈迹

网友:
自己动手把震华指针从根部退出来,安装到配件表动圈上,最后把动圈总成安装到震华磁钢。配件表游丝能用就用,不能用换回震华游丝,调平衡充磁。修坏了克球

网友A:
用铁片短路磁极,取下蝴蝶架,焊开游丝,取下动圈,如动圈开路,换动圈,动圈和500型通用(外磁型),估计磁钢有失磁。

网友B:
在找一个配件表,换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找一个配件表,换上去。

铜线涂锡,配重,调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铜线涂锡,配重,调平衡。

配重的原则,书本说是尽量轻。这样用铜线加上锡,明显是过重,可能阻尼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重的原则,书本说是尽量轻。这样用铜线加上锡,明显是过重,可能阻尼好些吧?

轻重是相对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和阻尼无关。

网友C:
从楼主所求助的内容看,对表头修理毫无经验,自己修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还是邮寄给高手修吧,可能不需要换动圈,线头应该断在下轴头根部,有经验的师傅用放大镜,应该能很快找到断点,再接长一段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铁片短路磁极,取下蝴蝶架,焊开游丝,取下动圈,如动圈开路,换动圈,动圈和500型通用(外磁型),估计 ...

谢谢坛友,没有修理过,怕问题越修越多,买个配件表也不现实,这个牌子不多,有也是价钱很高,看看论坛哪位朋友,能有偿维修,来回顺丰应该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所求助的内容看,对表头修理毫无经验,自己修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还是邮寄给高手修吧,可能不需要换 ...

谢谢坛友回复,就是这个意思,看哪位有经验的坛友,愿意帮忙有偿维修,顺丰来回也安全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回复,就是这个意思,看哪位有经验的坛友,愿意帮忙有偿维修,顺丰来回也安全

如果坛友不好说钱,赠送如下两个个万用表,还有一个拆机的配件表,
完好的两个都在1.7kg ,其中一个能测电压,不准,另外一个不能用,表头应该都是好的,
配件表现在没有表头,净重1kg多点

网友D:
65年的500型震华表针红色部分是玻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5年的500型震华表针红色部分是玻璃的

从现在看当年,对万用表的制作,简直就是可用的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65年的500型震华表针红色部分是玻璃的

坛友好 这个就是玻璃的,

网友:
老表用料扎实,不像过后偷工减料,看着就舒服。。。。。。。。。。。。。。。

网友:
不怕用,就怕拆开瞎捣鼓,一捣鼓就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坛友不好说钱,赠送如下两个个万用表,还有一个拆机的配件表,
完好的两个都在1.7kg ,其中一个能测 ...

记号,有一个朋友可以维修,刚才给他发信息了,没有回复,估计是睡着了,这个朋友是500表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号,有一个朋友可以维修,刚才给他发信息了,没有回复,估计是睡着了,这个朋友是500表迷。

坛友好 麻烦您给问问,能帮忙给修不,付款或赠物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坛友好 麻烦您给问问,能帮忙给修不,付款或赠物都可以

刚修好一个南通500-1,和你这个故障一样,过程是这样的,打开发现下游丝脱胶,测动圈2,2k好的,这时候千万不要乱动,首先用胶带固定指针,固定在零位,这样动圈不会动了。然后用细牙签调整轴座在动圈上的位置,仔细看在中心位置,也是凭经验和运气,胶的问题,也考虑很长时间,最后选用白乳胶,为什么用它呢?感觉是水性的,可以稀释,干得慢,关键是怎样点胶,还是用细牙签,用水稀释一下胶,沾的越少越好,轴座4个边分别点,耐心等待,干后,可以折下胶带,这个时候,如果表针顺畅摆动是最理想了,最后再把表针固定好,在仔细点一次胶,就大工告成。

补充内容 (2024-6-5 16:56):
还有最后调整动圈,平衡。这时候经过一番折腾,游丝肯定变形,用烙铁焊一下焊点,不要焊下来,游丝马上自己恢复原状,其次调整平衡,等等

网友G:
       换一套动圈总成。。。。这个是根本。

       其他的修,补,动圈即使动起来,准确性,线性等等,终归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专业的修表人员,也恢复不到原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修好一个南通500-1,和你这个故障一样,过程是这样的,打开发现下游丝脱胶,测动圈2,2k好的,这时候千 ...

谢谢坛友,我这个表头已经不通,线圈估计是在开裂哪里断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一套动圈总成。。。。这个是根本。

       其他的修,补,动圈即使动起来,准确性,线性等等, ...

谢谢坛友,我有500表头,就是没有修理过,怕问题扩大,最近孔夫子买了几本指针表维修原理的旧书,再等等看,不行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我有500表头,就是没有修理过,怕问题扩大,最近孔夫子买了几本指针表维修原理的旧书,再等等 ...

有500表头,查一下,如果好的话,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2025-04-02):
好表,漂亮,一定要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