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lm317数据手册给的恒流源电路问题

楼主(2024-05-30):
看了本论坛帖子毫歐表簡化版大字體 Nano + LM317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才知道m317这么多玩法,数据手册给出了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电路。
按照m317恒流电路搭了面包板发现,输出电流5V供电R1=10Ω输出电流随输出阻值变化而变化11ma~19ma
手册:3V ≤ (VIN − VOUT) ≤ 40V, 1.20 1.25 1.30 V
10 mA ≤ IOUT ≤ IMAX, P ≤ PMAX
测量在vin=5V ,vout=0.036V(负载电流表),负载1Ω电阻,vout=0.018V。5-0.018≥3
随后更换可调电源发现,提高供电电压输出电流也随之增大到100多ma,R1=20Ω,输入电压5-12V,输出电流19ma~60ma。
19年买的lm317,Vin=5v,更换芯片测量电流在11ma~19ma间变化
请教各位老师,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请你给出试验时,电路的参数,包括输入电压,R1的阻值,负载电阻的阻值,否则不好分析。

5V的供电电压,317的压差一般要求3V,恒流取样电阻压差1.25V,剩余的恒流输出端电压仅限于0.75V及其以下。如果你的负载电阻较大,则将严重影响317的工作状态,不能恒流输出那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B:
没看明白你拿来计算的Vout是指哪一个电路节点的电压。

但我要提醒你的是,datashee计算电压压降不小于3V的公式里的Vout,是指lm317输出引脚的电压,而不是你这个恒流源输出端子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你拿来计算的Vout是指哪一个电路节点的电压。

但我要提醒你的是,datashee计算电压压降不小于3V ...

感谢小鬼头老师提醒,又核对了是测量的lm317管脚Vout,这个电路在Vin=5v,输出电流小负载阻值小,管脚Vout电压和电路Vout间压差很小。

网友B:
从数据看,是电路出现了异常。可能的原因是:

1、集成块不符合datasheet给出的规格。也就是说,你用的芯片质量太次。但是,你这里的数据差得比较多,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2、电路工作异常。这里接成了恒流源,而恒流源电路的特点是,在带电感性负载时容易出现高频稳定性问题。你这里进行测试时,恰恰是制造出这种容易出问题的环境(输出的引线太长)。

为此,可以用示波器检测一下lm317输出引脚的波形,看一看有没有振荡。或者是,额外给恒流源电路的输出端与地线之间跨接一只电容(越靠近lm317、以及输入端的滤波/退藕电容越好),以便让感性负载变容性负载,然后再作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数据看,是电路出现了异常。可能的原因是:

1、集成块不符合datasheet给出的规格。也就是说,你用的芯 ...

感谢小鬼头老师的指点,另一个diy恒流源在用的过程中偶尔会烧场效管,可能就是您说的情况,好长时间没用Lm317认生了。在外回去重新搭建电路认真测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给出试验时,电路的参数,包括输入电压,R1的阻值,负载电阻的阻值,否则不好分析。

5V的供电电压, ...

感谢wanwenhao1老师支持,在外,当时是用电流表做的负载内阻忘记了,r1=20Ω或10Ω,准备回去后比照手册核对对搭建电路重新测量,谢谢

网友C:
这种稳流电路做过几个,都是以前为了镍镉电池充电用的,感觉确实不稳定,输入端电压变了电流也会变,我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前面先用个三端稳压,后面再用这种稳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稳流电路做过几个,都是以前为了镍镉电池充电用的,感觉确实不稳定,输入端电压变了电流也会变,我当时 ...

谢谢6a2j老师分享,根据您的介绍,采用可调电源供电发现供电电压在3.2~5.3V输出电流比较稳定(负载2.2Ω电流表内阻),低了掉电流,高了也掉电流挺多的。

网友D:
输入正负之间没退耦电容是容易自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正负之间没退耦电容是容易自激的。

感谢提醒,看手册输入端需要加0.1μF电容输出端1μF电容,恒流源只在输入端加0.1μF电容,lm317的恒流源电路比较简单,就几个元器件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