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漏液很烦人

楼主(2024-05-30):
退坑之后,收音机在家里数量逐渐减少,因为不太喜欢用交流电都是用电池。但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电池漏液就是一根烦人的麻烦事,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腐蚀电池接触片。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明白,电池漏液似乎不止是普通电池锂电也会漏液,另外虽然电池漏液但似乎没有影响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和放电的电流任然正常的,以前认为电池漏液就是电池完全不能用了。。。。

网友A:
最最麻烦的是电池漏液后,没能及时发现。从而造成烂断电池触片与电池弹簧,较好的办法就是预防为主,一般购买外壳包装较好的电池,漏液的概率大大下降......

网友B:
别说漏液,锂电池鼓包了我戳穿放气继续用。

网友:
遇到过碱性电池漏液,漏液还能用,不易发现,镍氢,锂电,一般不会漏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说漏液,锂电池鼓包了我戳穿放气继续用。

请问聚合物电池鼓包了能不能戳破铝膜继续使用?会不会放出有害气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聚合物电池鼓包了能不能戳破铝膜继续使用?会不会放出有害气体?

有气体 这事我经常干戳的时候注意点 别短路了。戳完用电工胶布贴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聚合物电池鼓包了能不能戳破铝膜继续使用?会不会放出有害气体?

有气体放出,但是感觉电池没多少容量了。

网友:
电池漏液还能用,是您发现早!

再迟就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聚合物电池鼓包了能不能戳破铝膜继续使用?会不会放出有害气体?

我试过能用,在铝外皮上轻轻戳一下,不要戳到里面,我以前一个手机电池就是这么弄好的,但后来听别人说不是很推荐这么搞,安全性会降低

网友D:
锂电池一般不会漏液,就是碱性电池好漏液,漏液电池清理打点一下一般还是可以用。
这种电池永远不漏液美国品牌“劲量”就是有点贵,到手机淘宝拼多多上搜索其他便宜的品牌。

网友E:
话说有一次点焊机点焊18650的时候,力大了,直接负极点出个窟窿,吱吱往外吐水。
眼疾手快火速找了片差不都大小的镀镍钢带糊窟窿上四周点焊一圈相当于给他搭了个补丁。
这节带伤上岗的18650现在都还在服役,测了下容量和内阻居然和同期不带伤的相比没啥太大变化。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有一次点焊机点焊18650的时候,力大了,直接负极点出个窟窿,吱吱往外吐水。
眼疾手快火速找了片差不 ...

其实没这个必要了,18650不是很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一般不会漏液,就是碱性电池好漏液,漏液电池清理打点一下一般还是可以用。
这种电池永远不漏液美国 ...

我之前好想就是买的这个牌子的一号电池漏水,把我东西都腐蚀了,这事与京东搞了很久,人家是只换不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最麻烦的是电池漏液后,没能及时发现。从而造成烂断电池触片与电池弹簧,较好的办法就是预防为主,一般购 ...

是的,最最麻烦的就是漏液把电器的接触片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