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VW-500P 录像机显示05代码

楼主(2024-05-30):
一台数字录像机,通电插入磁带能加载。但是加载到一半自动退出。在面板上显REEOR-05代码。
由于没有接触过此类东西。自然无法维修。
看一下网上有没有人维修过此类机器的。介绍相关经验。
实物照片如下:
[_4]3NX`N0(H)9$B9QASQ`F_tmb.jpg 2V{`~BP374B`CO(~9}9JY2G_tmb.jpg 5LGQ5E)QE_K$DB`T8A6Q(IF_tmb.jpg 5OFO[MDJD6(K1S)POI7W(50_tmb.jpg B{C%[IK[X~QN64FMM]%}LFC_tmb.jpg V5B}%``VZX{IUG9]9VBM}}F_tmb.jpg YI4O~83XW9}F}$DC@L581R9_tmb.jpg

网友:
这是索尼广播级大1/2录像机,用于电视台等事业单位。

网友:
凡有自检功能的机器一定要找到说明书,看这个捡错显示号是什么问题;

https://pro.sony/s3/cms-static-c ... nual/3800541041.pdf

好象4-11页有提到?

如不合用,可另下载维修手册一试

网友:
广播级吧很老的机器,应该是数码能兼容模拟,印象不确认
很严谨,一步一步的这个自检互检互锁,一步不过就报错,
不是民用机,好像专业的事情,只能专业的人来办了,没辙
东西没搞过,一般思路是该动作要流畅,能停顿的必须精准

网友:
机器弄好了吗?是否机械或者鼓伺服环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