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HP笔记本电源,难啊。。。。。

楼主(2024-05-30):
找到一个HP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拆壳用料还可以。
主开关电源芯片是LTA301N,目前故障是每次断电开机能有个0.2-1秒左右的正常输出电压然后缓慢下降到零。
找不到LTA301N这款芯片的资料,大佬瞅瞅看。。。。。。。

网友:
看看几个脚的,一般这都是光宝的电源,LTA是remark的型号,真正型号得分析电路。

网友:
你看看里面可调电位器 可能是中心头断了

网友:
LTA301N SOP16全新原装 贴片电源管理IC进口芯片
某宝上应该有出售。很便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0751@1717068963147

网友A:
这个网址查资料,但是英文的,结合有道翻译软件可查看。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amsung/LTA301N.html

网友:
应该是能启动,但是不能维持——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址查资料,但是英文的,结合有道翻译软件可查看。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 ...

查到个同名同姓的,但是非我找款。
谢谢大佬。

网友:
HP笔记本电源,不带电源线的5块一个,不管好坏,带电源线加3块。
我们这儿的垃圾佬统一价。

网友:
记得你买过示波器?

看看交流信号出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到个同名同姓的,但是非我找款。
谢谢大佬。

集成电路型号也有同名同姓的,真的啊。
不过HP的电源有许多种,我自己正在用的就有两种。
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网友:
很简单,手机对准零件拍照,马上就帮你找到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电路型号也有同名同姓的,真的啊。
不过HP的电源有许多种,我自己正在用的就有两种。
不知道你是哪 ...

上面白色贴纸这种。

网友C:
大概率是副绕组电源滤波电容失效了,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副绕组电源滤波电容失效了,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这个电源在低压次级侧反面打了很多白胶,正面更是白胶免费冲量,刮了半天胶。。。。。。

网友C:
是高压侧副绕组电解电容,应该是50V47uF左右的值。当然没看到实物一切都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高压侧副绕组电解电容,应该是50V47uF左右的值。当然没看到实物一切都是猜测

明天继续折腾,争取一次修好。
主要是打了白胶,看不全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高压侧副绕组电解电容,应该是50V47uF左右的值。当然没看到实物一切都是猜测

修过高压侧辅电故障的开关电源,一般表现都是反复打嗝,但是这个只在上电瞬间有dy正常电压,然后就缓慢归零了,不像辅电会反复打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