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4-05-30):
国产收音机大同小异,
连个独立本振都极少碰到,
更不用说高放了,
顺着输出、输入、中周倒着查回来就行了

网友:
这还要电路图,电路大同小异,看图。2波段,5硅管,还有一只硅管和一只塑封管做稳压,2支鍺管功放,2级单调谐中放,末级变压器倒相的OTL功放,双联CBM-2X270说明这机子还有点老70年代左右的,看黄塑料壳电解可能是北方产的海燕,不像是上海101厂的海燕,

网友:
参考 红旗741........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法。两只矮胖三极管应该是当做二极管用的,给前级接收部分的基极电路提供1.4V稳定电压;5个中周样式的器件,蓝色是短波振荡线圈,红色是中波振荡线圈,黄、白、黑分别是三只中周;三极管从短波振荡线圈开始到音频变压器上方,整体呈C形排列,分别是变频、二中放、音频前置、音频推动、两只银白色锗管是OTL输出,黄色中周和白色中周中间是一中放。这部收音机的振荡线圈和中周都是国际标准色,不是上海中周,所以说“不像是上海101厂的海燕”,振荡线圈引脚排列与上海101厂的很可能不一样,但型号仍可能是LTF-2,中周型号也可能是TTF-2(如果谐振电容是200pF,那就可以肯定是LTF-2和TTF-2)。

网友:
很疑惑,不知这个收音机的型号和产地?

网友:
你找找牡丹644,我看它跟牡丹644很像。好像只差功放不一样。

网友:
很奇怪的一台收音机!中周应该是黄1、白2、黑3,谐振电容是510P,振荡线圈是红中、蓝短。这种标色法只有北京的T10A系列中周,10xF振荡线圈和SZP系列中周,SZZx振荡线圈采用,其实这两种中周系列差别不大,前者是厂标,后者是国标,短振有改动。我还注意到,短振(蓝色那只)似乎是六个脚,这就太罕见了,我只见过牡丹8402蓝色短振是六条腿的,型号是103F(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还请高见者多指点)。另外三只中周用的谐振电容都是聚苯乙烯电容,非绝大多数收音机用云母电容做谐振电容,我只见过牡丹8402、红旗5401等极少数收音机与聚苯乙烯电容做谐振电容的。再用,磁棒天线及支架的样式酷似牡丹644,远近程开关的装配方式也酷似牡丹644。前面网友也提出白色塑封电解电容等问题,只是一台北方产的机器无疑!
海燕是上海一0一厂的名牌产品,本楼这台肯定不是一0一厂的。北方还有丹东、青岛等地生产过海燕牌收音机,北京也有一款海燕牌收音、电唱两用机。个中疑问,高人们加油啊!

网友A:
感觉双联固定螺丝有短路危险。

网友:
实在不行跑个线路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双联固定螺丝有短路危险。

那是错觉,不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双联固定螺丝有短路危险。

那个螺钉很短,短到你怀疑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螺钉很短,短到你怀疑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我的意思不是怕它太长拧穿双联,而是它的帽子有点大,似乎压着了两条铜箔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不是怕它太长拧穿双联,而是它的帽子有点大,似乎压着了两条铜箔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螺钉很短,短到你怀疑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垫个薄塑料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