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如何进行收音机中频的调整

楼主(2024-05-31):
频谱仪跟踪源输出是50欧怎么导入收音机的中频电路的输入,中频的输出如何接到频谱仪的输入端,频谱仪输入也是50欧姆,直接接上去中频失谐,求教

网友A:
用磁环做升压变压器升高阻抗试一试。

网友:
直接用近场探头即可。 频谱仪灵敏度很高,近场探头这点信号,可以收到。

楼主:
主要是没有频谱仪探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环做升压变压器升高阻抗试一试。

能不能具体一点,比如磁环用什么型号,磁环的初次级用多少圈,用什么线径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根据阻抗比确定圈数比,只是测试中频455KHZ,用中周改制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