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DVI转接头的问题

楼主(2024-05-31):
一台进口知名品牌的医用设备,主计算机上有3个DP接口输出3路不同视频信号到3个显示器上。显示器是DVI接口,主机用DP-DVI的转接头(如下图)将信号传入显示器。但这种原厂转接头经常损坏,保修期内坏过数次。现在出保修期了,厂家不免费更换了,价格昂贵。我在市场上买过几种品牌的DP-DVI转接头都不能使用,包括一款也仁主动式的,一款DELL标配的。现请精通此类转接头的坛友传授经验,指点迷津。

网友A:
找有DP输入的显示器,直连试试能不能用,能用的话直接换了显示器

网友B:
可能主机与显示器支间,有通讯联系功能。联系不对,关闭显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有DP输入的显示器,直连试试能不能用,能用的话直接换了显示器

这是个办法

网友:
可能使用了主动式双通道转换。被动式最便宜,主动式单通道的产品多。

主动式双通道的产品,贵而少。

网友:
既然是设备上的,很可能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换显示器。如果可以换显示器,应该早换了。应该不会来这里提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主机与显示器支间,有通讯联系功能。联系不对,关闭显示功能。

言之有理,又订购了4个不同品牌的转接头,其中一个是主动式的。明天上机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再买一个带USB独立供电的主动式双通道转接头,商家声称各种设备通吃。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回复,可以用的转接线终于买到了,是一根主动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