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读碟问题求助

楼主(2024-05-31):
手头没有ps2正版碟,读ps2盗版碟(有点花)不认,读ps1盗版碟(全新)不认,读ps1正版碟识别成音乐cd可以播放音乐,读DVD不认,读音乐cd能播放,请问什么原因?谢谢,如果是光头老化那还能播放音乐cd。。。迷茫

网友A:
楼主一定不知道有一种DVD机芯用的是双光头(一个专读CD,一个专读DVD),所以,能读CD不能读DVD很正常

网友:
有啥迷茫的,十几年的机器,老化了。

网友:
如果电路板目测没明显问题就直接换激光头,90%能彻底修复。
因为后期都是数字伺服电路,电路板少见软故障,剩下就是激光头的事了。

我只遇到一次松下CD随身听电路板软故障,目测有电池漏液轻微腐蚀,现象是读碟差,正版能读而刻录盘有的能读目录但放不响,有的彻底不能读,光头换到其他机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定不知道有一种DVD机芯用的是双光头(一个专读CD,一个专读DVD),所以,能读CD不能读DVD很正常

这型号机子能读DVD的,机器上印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型号机子能读DVD的,机器上印着呢

你连我的回复都看不明白,算了,就当我啥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