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ZT-2型助听器

楼主(2024-05-31):
弄了个天津ZT-2型助听器拆解,觉得以前的东西做工蛮好的,1976年生产的古董助听器,现在还能正常使用,就是不明白咪头如此的大呢?里面最大的一个元件,分离元件电路,三个AX2三极管。

网友:
应该是碳晶传声器 和50-70年代生产的电话机一样 600多欧的电阻 而且这种传声器可以自制 《无线电》当时有过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助听器比我这个更老!我这个问题是总有噗噗声,找不懂原因,最后可能是驻极体话筒问题?还没找到代换 ...

总有噗噗声?汽船声?应该换换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助听器比我这个更老!我这个问题是总有噗噗声,找不懂原因,最后可能是驻极体话筒问题?还没找到代换 ...

是在用的吗?已经到了要用助听器的时候?虽然听力也有点下降,我觉得能不用就尽量迟一点再用。是不是驻极话筒的问题,试一下就知道了,话筒焊下来换一个几K的电阻替代,如果没消失就去找其他原因。还可以调试一下,在对灵敏度影响不大的前提下,降低工作点或加深负反馈都可以试试。楼上说的也有可能,几十年的机子了,电容容量衰退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助听器外观都用得发亮了,外壳很精致。

楼主:
保持原漆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