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电压基准面板条

楼主(2024-06-01):
我的电压源已经使用好长时间了,电压值接线柱还是用胶带纸手写标注的。JLC每月两张免费券用不完,用PCB做了个小面板条,顺便捎带了两个试验板。裁好板子,双面胶粘好,怎么样,现在正规多了吧!

网友A:
找个高位表标定小数点后几位,才感觉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高位表标定小数点后几位,才感觉高档。

等有机会吧,标定好贴在盒子顶部就行了。只要6位半标一下,1伏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就行。

网友B:
用PCB标注直接做成铜箔字多好看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CB标注直接做成铜箔字多好看耐用。

不度金的话,一样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CB标注直接做成铜箔字多好看耐用。

下次做成镀金的

网友C:
100V的电压源,不错啊

网友D:
请教一下怎么裁板倒角的?粉尘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V的电压源,不错啊

10只AD584,当年很便宜,记得先买的5只2.5一只,后买的5只5元一只。弄个小变压器,10个次级绕组。好像坛里有人用的是10个小电源模块给AD584供电,有机会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怎么裁板倒角的?粉尘怎么处理。。。

0.8的板子(0.6的不免费),需要倒角和裁剪的地方放上丝印,需要裁开的地方用裁纸刀无刃面来回划,达到1/3厚度,再反面同样操作,就可以掰开了,然后就是砂纸打磨边缘和倒角。预备一块小毛巾用水打湿,加工下来的粉沫及时擦掉。本来设计的就是那个条,这样做出来的PCB就不需要自己裁了,恰好有个小试验就搭车在同一块板子上了。那个条的丝印放在底层了,避免正面有丝印痕迹。对于1.6厚的板子,要增大加工余量,有小锯床的不必说,不然就得用弓锯锯开。好在每月两张免费券,一般情况就不自己拼版了,板子到了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