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胆机调试的可调电源改造

楼主(2024-06-01):
以前做的胆机调试电源存在一些不足,这次重新打板改造一下。
改造内容:
一是灯丝电压更宽,最高可20V,5路灯丝中有4路电压可调,分三路隔离,便于直热管测试。
二是高压分级更多,最高电压720V。
三是增加过流和短路保护,短路后就没有高电压、高电流输出,仅有约3mA用于自动恢复工作的电流,断开短路才能恢复。目前用的检流电阻为3.3欧,过流保护约160mA开始电压下降,175mA以上就断开。

新设计的板

内部布局,因机箱小,只有合理安排才能放下所有组件,内有三路调压DC。

整机内部,主电源有二层整流组件叠加在变压器上方。

四路隔离DC也是叠罗汉安装。

整机内部

调压、过流等接线图

灯丝电压接线图

开机图
      整机面板布局,因是改造的,有的标设也没用,如6.3V与12.6V已改为独立输出,又如150V输出端改为80-250V电压可调,这一路主要供帘栅极或有些低压级推动管用。
     图中灯丝测量在4档位,灯丝隔离电压,1.2-6.3V可调。
     最右边的开关控制4、5路灯丝电压输出。

     灯丝电压检测分5个档位,对应5路输出,如第五档位就是下面右边的一路可调输出,其他档位以次类推。
在5档位灯丝隔离电压,1.2-6.3V可调。

在一档位是1.2-5V可调,与2档3档位同地。

三档位电压10-20V可调。

高压部分
+V3一路的最高带载电压720V,从330V-720V连续可调。

工作电流,因用了3.3R检流电阻,所以在160mA时电压开始下降,到175mA以上断开输出。

短断保护,亮红灯,正常输出亮绿灯。

全部短路

完工收摊。

网友A:
这是要夏天玩胆,专业高烧。

网友B:
好复杂,功耗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夏天玩胆,专业高烧。

谢谢!闲得没事就折腾一下,做好了也吃灰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功耗不小吧?

谢谢!是较复杂,也弄得头晕脑涨,有点累。测过功耗,当高压730V输出119mA,灯丝12.6V输出3A时的整机功率147W,效率在85%。

网友C:
用料满满,机箱都有点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满满,机箱都有点装不下

谢谢海版!是塞得满满的。

网友B:
高压部分的调压电路,MOS管的耐压要求比较高吧?

网友D:
没有多大用处,用这个功夫去学习和制作一台音乐传真A1要有意义的多,只用10个晶体管,20W甲类,三管机一台就够了。

网友E:
很实用的实验电源,非常好,爱折腾人的好工具。

网友F:
非常好!功力深厚。
跟一个
简化版的实验电源,只有一路高压0~300V@100mA,6.3V或12.6V@1.5A,我这个是老套的线性稳压电路,0干扰折腾收音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部分的调压电路,MOS管的耐压要求比较高吧?

因是分段稳压,MOS管耐压600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多大用处,用这个功夫去学习和制作一台音乐传真A1要有意义的多,只用10个晶体管,20W甲类,三管机一台 ...

谢谢!各有各用,石机现在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实用的实验电源,非常好,爱折腾人的好工具。

谢谢!有了这台电源调个机确实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功力深厚。
跟一个
简化版的实验电源,只有一路高压0~300V@100mA,6.3V或,我这个是老套的 ...

工频线性电源好,调收音机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