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放三极管可以影响音质

楼主(2024-06-01):
理论上我想不通,但调幅收音机高中放硅三极管真的音质不一样。以前组装德生2p3时发现这个现象,当用3DG6代替9018时,音质变得通透。现在我再次试用我自己的收音机时,又是如此。于是我猜测,中放三极管真的可以影响音质,为什么,不懂,也许是错的。

楼主:
我说的音质不同,肯定是建立在同等调试参数,即电流相同,中频曲线相同,至于放大倍数肯定不同。我是组装不是换管,收音机指标是一样的。在此基础上大家再探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音质不同,肯定是建立在同等调试参数,即电流相同,中频曲线相同,至于放大倍数肯定不同。我是组装不 ...

发现了这一现象,说明您在折腾收音机上又进了一个层次。
原因就是大脑师和常老师所说的,高放大倍数hfe影响输入阻抗的变化,输入阻抗变高,又会减轻前级中周的负担,改变前级的输出阻抗,使带宽变窄,从而引起音色的变化。如果,您换成hfe更大的9014,这种现象就会更加显著。
带宽变窄并非坏处,选择性可以相应的提高。要保证音色和选择性俱佳,单调谐中周很难达到,需要采用双调谐中周,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贊同常老師的意見,國產老硅管的輸出電阻都不高,老鍺管更是離散很大,一旦放進電路,輸出電阻與負載阻抗一并聯,增益和帶寬就都下來了。比如中周接晶體管集電極一側的阻抗是30K歐,老硅管的輸出電阻在十幾K歐到幾十K歐範圍,和負載電阻并聯后的實際負載阻抗就降低至少一半,整個中周的諧振阻抗也相應降低一半,帶寬增加一倍,音質自然會感覺提高了。

网友:
4楼正解,我曾经用9018管代替黄鹤3B5收音机的3DG6A管,声音小而且发干,用3DG201换3DG6A就正常,怀疑9018的贝塔值太高的缘故。

网友:
高中放管采用β值高Cbc小的硅管,输入阻抗高导致反射阻抗高、Q值增加、频带窄会影响音质。
硅管收音机不管高低频宜采用β值不大于100的晶体管。

网友:
    中频的通频带对音质影响很大,换了管子之后,需要从新调整中频幅频特性和三极管子的静态电流。可能中频曲线没调整好影响了音质,9018当与3DG6静态电流相同时,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都比3DG6高很多,会导致中频通频带变窄,时音质发生变化。

网友:
工作点调整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换管子后要调中周吧,两种管子的结电容和输出阻抗可能有差别。

网友:
一般情况下9018的放大倍数都高于3DG6,不知楼主有没有用相同放大倍数,而型号不同的管子做进一步求证?看看是哪个指标特征决定了你听到的差异。延伸,。。。。管子其它参数影响?
再有会不会是心境,我曾用旁热管和葫芦管整流反复多次试听音质,一开始确信是有不同的,后来我带着否定的心境再去听,发现两者是一样的。

关注。。。

网友:
对,是换管后,结电容的变化引起中频通带发生变化,换后应该再用扫频仪重调中频曲线。这时声音就一样了。但大多数人没有仪器,只是简单的更换比较,所以,结论并不准确。

网友:
一般不是倍数和阻抗的影响,9011是指定的中放管,特性曲线上疏下密,90XX系列的其他管子曲线都是均匀的,中放管的工作电流在收到电台后是很小的,低于几十微安后就会引起包络失真,包络失真听起来是一种难于描述的嘶哑感,阻抗因素引起的音质改变是高低压的音色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音质不同,肯定是建立在同等调试参数,即电流相同,中频曲线相同,至于放大倍数肯定不同。我是组装不 ...

所谓的“音质不同”是什么意思?有人理解为音量变化了,有人理解为带宽不一样了(频响改变了)。
这个需要澄清,大家统一才好讨论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音质不同”是什么意思?有人理解为音量变化了,有人理解为带宽不一样了(频响改变了)。
这个需 ...

估计就是用3DG6时中频通频带比较宽,音质较好;用9018时通频带比较窄声音稍差些。两种不同性能的管子互换不调工作点和中周可能会有这种现象。这也说明了楼主的听力很好!

网友:
这是9011的曲线,最上边曲线的电流是1毫安

图片发不出去,中放管最好带反向AGC,在AGC起控时集电极电流变化不会太剧烈,当换用9014或9018时中等信号就会使中放电流趋近于0,包络信号的顶端被压缩

网友:
不同三极管结电容不同,会改变中周的谐振频率,不同三极管高频性能和电流放大倍数不同,更换三极管前后不论不调整工作电流还是调整得工作电流与更换三极管之前一致,交流放大量都可能改变。中放电路增益越高,到达检波器的信号幅度越大,检波失真就越小,但检波器输出越大、AGC控制越深,一中放非线性也越大。中放增益过高会产生自激振荡,轻微的自激未必会产生杂音,有可能只是音色变得不圆润动听。单调谐中周组成的中频曲线,带宽是通过参差调谐来控制的,所谓参差调谐就是三只中周谐振频率彼此错开一点,目的就是让中频正负3kHz范围内放大量相等,使检波还原出的音色与发射端尽量接近,更换结电容不同的三极管之后,如果不调整中频曲线,那么中频带宽是肯定会变的。
收音机单元电路的增益、带宽、噪声等参数都会相互影响,要想使收音机工作在最佳状态,直流工作电流、中频频率、中频带宽得穿插调整,即,在第一次调整工作电流、调整中频、统调之后,应该再次微调每级的工作电流,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确定工作电流后还需要再次微调中频频率和中频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