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判断KT0936MB9的好坏?

楼主(2024-06-02):
如题,带电和不带电咋测试此芯片的好坏?相关资料里也没有各管脚电位的数值。原因是用此芯片做好后,中波和调频都正常,唯独短波段很安静,啥动静都没有,与短波相关的周边原件都已查过,没发现问题。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M和AM都正常,说明芯片没问题。看看短波天线的前置放大三极管以及电感电容是否有问题。

请问:短波的耦合电容为什么要用4.7uF这么大,而且用了电解电容?用高频特性好些、容量小一些是否有不妥的?

网友B:
KT0936M B9 四波段收音机原理图 (2).jpg FM和AM都正常,说明芯片没问题。看看短波天线的前置放大三极管以及电感电容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和AM都正常,说明芯片没问题。看看短波天线的前置放大三极管以及电感电容是否有问题。

我也是你这个思路,但都查过了没发现任何问题啊!但用的是下面的图,24C02里的程序,写入的是熊猫T51成品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你这个思路,但都查过了没发现任何问题啊!但用的是下面的图,24C02里的程序,写入的是熊猫T51成 ...

我也在研究这个带存储器的0936MB9,只是不知道怎样加上这个24C02,修改参数就更是一窍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研究这个带存储器的0936MB9,只是不知道怎样加上这个24C02,修改参数就更是一窍不通了。

坛里这贴里有,有空去研究研究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你这个思路,但都查过了没发现任何问题啊!但用的是下面的图,24C02里的程序,写入的是熊猫T51成 ...

你用 熊猫T51 数据,就要按照熊猫的波段参数设置短波波段,有的短波波段白天台少很正常.

短波工作时候0936的1脚不能直流接地,可以串个电容交流接地,

感觉高放电路的偏置电阻参数有误,上下电阻都100K,那么高放管子你就饱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 熊猫T51 数据,就要按照熊猫的波段参数设置短波波段,有的短波波段白天台少很正常.

短波工作时候 ...

你还是没有仔细看我说的,    ‘’短波很安静,啥动静都没有,,“。若正常,至少要有短波段的噪声啊。另外既然用T51的程序,自然就应把波段电阻换成对应的SW31的8-18M波段上,阻值为2.61K。这恐怕应属于常识了吧!至于你说的高放管的工作点问题,倒似乎是真有问题,虽然上下电阻都100K,这也是芯片厂家给的数据,我打算重新调整一下后,待有了结果再说吧。

楼主:
  花了近2天的时间,检查了与短波有关的所有的件,刚才才终于发现,PCB板上波段开关短波段的2个焊盘,对地电阻只有1K多,用小刀尖清理,再加上酒精棉擦洗,最终短波段工作算是正常了。只是感觉与芯片厂家的资料中吹的13uV的灵敏度相差甚远。接下来我调整一下9018高放管的工作点看看再说吧。

楼主:
    重新调整了9018的工作点,经计算和试验,上偏值电阻取135K最理想,用200并470K后得到了140K,9018C脚电位略高于电源电压一半,短驳灵敏度明显有了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短波的耦合电容为什么要用4.7uF这么大,而且用了电解电容?用高频特性好些、容量小一些是否有不妥 ...

这个我不懂,看手册就是用4.7uF,我也没实验过小电容。有机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