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402c 是什么管

楼主(2024-06-02):
(图片)

网友A: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246/1/ED1402C.html,有点像是这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17632/PHILIPS/ED1402C/246/1/ED1402C.html,有点像是这个,供参 ...

不敢肯定所以请教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肯定所以请教下  谢谢

可以肯定,就是这个。

网友:
典型的外形,标准的欧洲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