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制的无刷电机控制器做的电链锯不好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4-06-03):
用自制的电机控制器驱动无刷电机,又买了个角磨机改装电链锯的套件,直接用电机带动链条,电源是12V9A摩托车电瓶,结果切木头效果不好,脚踩的木头总是被锯拉移动,移动了还容易卡锯,不知道是不是我控制器做的有问题。

电路图

单片机,调速用一个小于10K的三角电位器,中间接ADC3,两端接GND和3.3V

旋变解码

驱动电路,整个铝板做GND,板子上GND用M3螺丝连到GND,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板子地线几乎没振荡,而以前同样电路就有很大振荡。。

JLCEDA专用版工程

程序,开环控制,电角度提前转子90度。 新焊的板子插上电机需要两个按键一块按进行旋变调零,电位器开小一些,如果转了而且震动小就是调零成功,不转再重复调零直到转。

电机参数,看淘宝上说是500瓦,我也没测过电流,感觉没那么大,可能控制器做的有问题

控制器实物

用无刷电机改装的电链锯实物

测试视频,可以看到不怎么好用,而且太重了,不知道是控制器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电锯的速度应该由线速度标定,也就是m/min,或者m/s,转速仅仅是参考。因为驱动轮的直径可能不一样,所以转速不能完全等效锯条的线速度。

网友B:
电机速度要快,慢了不行。链据都用串激式电机

你用转向电机,转速太慢了吧!

你这个电机转速是多少?能到万转吗?

网友C:
如果不接控制器,直接锯,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D:
木头用脚踩可不行,这不是手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接控制器,直接锯,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吗?

我这个电机是无刷电机没控制器不转,我也没买过别人控制器,锯的时候也不方便测电流所以没法确定是不是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E:
您这,电子高手,木工低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头用脚踩可不行,这不是手锯。

恩,不敢试验了,因为转速低木头总是被锯拉移动

网友F:
开环控制的无刷电机是不太适合在低速大负载下用。
你都采样了位置信息,为啥还开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电子高手,木工低手呀

哈哈,电子也不是高手啦。

我家连个角铁都难找,就找了个树枝砍了砍,好不容易把电机和角磨机改电链锯的套件组装到一块,结果不好用,转速低切的慢,而且重量可能比油锯都重,太不好用了。。

网友B:
链锯的转速因类型和用途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以下是几种链锯的转速信息:12

机动链锯的转速为4.8KW/8000r/min,其传动方式为自动离合器直接传动,分离转速低于2800r/min。
405型气动链条锯的工作气压为0.4-0.63Mpa,马达转速为4000r/min,锯链转速为400m/min,链条长度为405mm。
电链锯的转速范围通常在8000-14000转/分钟之间。电链锯的转速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电机功率、链条长度和锯齿数量。电机功率越大,一般可以提供更高的转速,但过高的转速也可能影响工作效率和切削质量。链条长度越长或锯齿数量越多,对电机功率的要求越高,需要更高的转速以保证工作效率和切削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速度要快,慢了不行。链据都用串激式电机

你用转向电机,转速太慢了吧!

可能是这个原因,转速慢切的也慢,而且慢更容易卡住,我这没有24V电池,要是提高到24V可能会强点

网友G:
首先要确定问题在电机还是在锯上。
1.这种大齿锯,切割的时候肯定会有较大的力,所以用脚踩那个木头的方法不合适。要用足够的稳定的东西固定木头。
2.在上述1的问题处理好后,用比较稳定的进给量向下压锯,如果电机还能稳定运转,没有出现丢步,或者没出现转矩不稳定的情况,说明电机驱动没有问题。旋变的角度反馈,做到10°,应该足够这个BL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环控制的无刷电机是不太适合在低速大负载下用。
你都采样了位置信息,为啥还开环呢?

采集了位置信息是为了让电角度提前转子90度,类似有刷电机电流大转速就快扭力也大,因为没有闭环所以只能把电流调到最大,当普通电机来用,只是切割的时候没法测电流,不知道电流多大,要是大的话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锯的转速因类型和用途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以下是几种链锯的转速信息:12

机动链锯的转速为4.8KW/8000r/ ...

感谢你的资料,原来链锯那么高转速,我这个电机感觉可能有2000转,我一直也没测过,反正转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要确定问题在电机还是在锯上。
1.这种大齿锯,切割的时候肯定会有较大的力,所以用脚踩那个木头的方法 ...

关键是没地方固定木头,固定住的话会强一些,我切割的时候因为木头被锯拉偏而松开过按钮,因为原来是 用电位器来调速的,程序也没改,就直接把调速ADC口接了个10K电阻到地,结果可能ADC不是0,所以电机还是会旋转,按钮接在3.3V和ADC口之间。

网友B:
链据操作要注意安全。

电动工具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G:
看视频,驱动的问题应该不大,不考虑恒力矩的事,只要电机驱动做到了位置闭环就没问题,也就是根据当前旋变的角度来确定当前应该给什么样的驱动。没地方固定木头的话,找一颗无主的枯树

网友H:
锄头哥好久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据操作要注意安全。

电动工具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恩,不固定住木头不敢试验了,转速低更容易把木头拉移动

网友:
感觉转速不够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采集了位置信息是为了让电角度提前转子90度,类似有刷电机电流大转速就快扭力也大,因为没有闭环所以只能 ...

角度有了就已经闭环了。只要角度没问题,就不会像无感无刷那样卡壳。
这个电机我也有一个,力量还是很大的。
可能是像前面网友说的,转速不够快,你操作的也不稳定。
这样进给量就可能不太稳定,突然一下进给量大了也可能会卡住。

另外,不清楚这种电磁位置传感器的响应速度如何?
如果突然被卡住或负载变大,你还能算准当前的角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视频,驱动的问题应该不大,不考虑恒力矩的事,只要电机驱动做到了位置闭环就没问题,也就是根据当前旋变 ...

主要是我没测电流心里没数,不知道带负载时候电流是多大,要是大就没问题,只测过空载是1.几安。

我家有树,只是我怕拿着这东西村里笑话我,现在也能用,只是必须木头固定住才行,不然容易被锯拉移动,而且锯本身就有点重,再加上电瓶就更重了,组装电池太贵,只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锄头哥好久不见!

恩很久不见了,还是发技术帖不去发无意义聊天帖了

楼主:
确实不够,我没测过具体多少转速,这个转速会随着阻力增加而减小,要是能搞个24V电池没准会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角度有了就已经闭环了。只要角度没问题,就不会像无感无刷那样卡壳。
这个电机我也有一个,力量还是很大 ...

现在控制器就等于代替了有刷电机的换向器。

以前测试力量确实大,这次新画的板子还没测过电流不知道带负载时候电流是多少,要是电流大电机不很快就热那就是电机带不动这个负载。

转速低也更容易卡住,只是没测电流真的没法确定控制器有没有问题,由于木头没地方夹也不方便测试。。

传感器应该响应很快,主要延迟在采样这里,我采样更新速度是一秒更新一万次没有滤波,这个电机转速低相移很小就没补偿。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控制器就等于代替了有刷电机的换向器。

以前测试力量确实大,这次新画的板子还没测过电流不知道带 ...

你像捆提手那样用铁丝捆住啊。别不小心伤到自己。
我看上网有人玩DIY把自己腿给玩没了的...
然后他现在玩DIY假肢了,弄了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假肢
真的是生命不止,折腾不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像捆提手那样用铁丝捆住啊。别不小心伤到自己。
我看上网有人玩DIY把自己腿给玩没了的...
然后他现在 ...

我家没别的材料,只有铁丝螺丝还有木棍,角铁都难找勉强固定住了,机械类东西真的玩不了。

其实转速低反而安全,更容易控制,我家油锯和插电的锯都有,那些速度快声音大更吓人,这个声音小只能听到链条传动的声音。

锯我还是不玩了,等试试改个力反馈方向盘,那个没什么危险。

我也听别人说过这个事情,只是不知道具体是谁,要是知道我也去关注下他。

网友I:
速度低了不好锯,链条成了一排钩子,这应该是关键.

网友J:
交流电机是极数越多转速越慢,但力矩越大。
交流电链锯的串激电机转速高功率都在千多瓦上,而且还有一级齿轮减速增加扭矩,楼主好像是电机直接带锯链。
有没有试过从90度电角再增大或减小?好像有的120有的60,换相角?电角?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速度低了不好锯,链条成了一排钩子,这应该是关键.

要是改成24V电池增加转速感觉会好一些,只是需要改大滤波电容耐压,还要组装24V锂电池,电池太贵了只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交流电机是极数越多转速越慢,但力矩越大。
交流电链锯的串激电机转速高功率都在千多瓦上,而且还有一级齿 ...

我家买了一个东城的电链锯,上面写的1900瓦,空载转速480m/min,买个这个还好用,只是需要220V的电源。

我改的这个是电机直接带动链条的,而且转速也低效果不好,重量还太大不实用。

是SVPWM电角度比转子实际角度提前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锯的速度应该由线速度标定,也就是m/min,或者m/s,转速仅仅是参考。因为驱动轮的直径可能不一样,所以转 ...

感觉还是扭力小了,可能我控制器做的有问题,我刚才测了下电流,在回路里面串联了1毫欧电阻,万用表测这个电阻两端,堵转时候显示是60毫伏,可能是电流小了,转速我还没测过,要是知道可以试着换算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扭力小了,可能我控制器做的有问题,我刚才测了下电流,在回路里面串联了1毫欧电阻,万用表测这 ...

1毫欧电阻,堵转时候压降60毫伏,电流60A,达到了720W的功率,已经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毫欧电阻,堵转时候压降60毫伏,电流60A,达到了720W的功率,已经不小了。

我听网友说,这个电机用汽车上专用的驱动器可以超过100A,感觉我写的SVPWM程序有问题没法最大功率输出,我写的程序U0和U7空矢量占比是固定的,我看教程上可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听网友说,这个电机用汽车上专用的驱动器可以超过100A,感觉我写的SVPWM程序有问题没法最大功率输出, ...

找到一处错误,原来填的是1200,改成了1385,原来空载电流1.68A改后提升到了2A

但是不知道教程里面U0 还有U7怎么算的,我只会算另外两个

我是照下面这样算的,我定时器最大是2399,PWM工作在中央对齐模式,数学好的老师帮忙看看SVPWM应该怎么计算

ta = 1.154700538×1199×sin(23)
tb = 1.154700538×1199×sin(37)
t0 =  2399 - ta -tb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一处错误,原来填的是1200,改成了1385,原来空载电流1.68A改后提升到了2A

没老师帮忙给解答下吗,感觉我调制比是不是理解错了,PDF里面说的有点晦涩,怎么就不能直接给个例子,非搞公式看着让人难理解。

m调制比难道最大只能0.86 ?? 是这样算吗?

ta = 1.154700538*0.86*2399*sin(23)
tb = 1.154700538*0.86*2399*sin(37)
t0 =  2399 - ta -tb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老师帮忙给解答下吗,感觉我调制比是不是理解错了,PDF里面说的有点晦涩,怎么就不能直接给个例子,非 ...

支持~帮顶

但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可能是有点曲高和寡了...
1. 你做的这个东西,如果不是专业的从业人员,很多细节问题根本就没有遇到过
2. 你给的信息也比较片面,即使有经验的人员都很难给出有效意见
3. 你用汇编写工程,估计也算是独此一家了吧(不去翻手册,我都记不住这些指令的含义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帮顶

但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可能是有点曲高和寡了...

感谢回复,其实我就是不懂SVPWM程序怎么写的,我看ST的PDF里面公式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计算的,我这样算不知道对不对,很多教程都是讲原理没讲具体怎么计算定时器三个比较寄存器里面数据的,主要是没有实际例子,我自己看C语言又比较吃力没法直接看别人程序,没办法只能从原理学自己写程序实现,但是遇到很多坑,遇到的问题自己也很难描述清楚,所以想帮助我的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帮助我。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控我不懂。
你看一下手上东成电链锯,是不是有个卡板顶着木头,锯条向内拉,这样就不会拽动木料。
至 ...

恩,其实我家有油锯和东成的电链锯,确实有你说的那个东西,那个叫插木齿,我后来加了根木头代替,又改了改程序,现在下过不错了,就是电瓶太重,这种电机和启动电机差不多,可能属于短时间大电流类型,我听网友说他用汽车控制这个电机专用的控制器,瞬间电流能超过100A,这么大电流便宜电池不好找,也就摩托车电瓶算是便宜了,我这个才80元12V9A的。

新改程序的效果,前面的是为了蹭流量,2分40秒后有演示,改程序后效果还可以。

同时把程序分享出来,方便想一块玩的网友玩。

程序源代码和固件(最终版,

网友L:
无刷电机起动力矩比串激电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无刷电机起动力矩比串激电机低。

我不懂电机啦,只知道有刷和无刷的区别,我搞这个其实就是想试试自己设计的无刷电机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心抄作业,无奈水平太差,真不懂,真的一窍不通那种。
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相比重量体积都大不少,不 ...

这电机用在锯上可惜了,我先试试功率部分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等收割完了小麦种上玉米有空闲时间了试试能不能改成伺服电机控制器。
这电机感觉也就适合短时间大功率运行,板子散热也不行,长时间还得加散热片,切几下摸摸铝基板就很热了,大电流电池也和保护板也贵,还就摩托车电瓶便宜,我这个电瓶80元出头买的,机械类东西太贵了,实在是玩不起,还是电子类东西便宜。

网友M:
电池数据也不发一下,很多电动设备都是大电流低内阻的动力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池数据也不发一下,很多电动设备都是大电流低内阻的动力锂电池

我用的是12V9A摩托车启动电瓶,内阻20毫欧左右,瞬间电流能到180A, 锂电池选多大的我也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