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本振接法哪种好,老衲还是没有想明白,请教高手

楼主(2024-06-03):
如红圈所示,哪种是正解:

网友:
两种接法效果一样。

网友:
无区别,都是共发调基。

网友:
选择的话,我认为上面的好一点。

网友:
我觉得咏梅的好,L2负担更小可能Q值更高更稳定

网友:
发射极输入电阻很小,怎么接都一样

网友:
我的考虑是,对于振荡线圈磁芯的磁场来说,上面的就像录音机交流消磁和交流偏磁,下面的就像是直流消磁和直流偏磁。

网友:
这种是共基调发结构。

网友A:
个人认为:上图变频电路的结构优于下图电路。从其上图的等效电路来看,上图变频管发射极上的电容C3和振荡线图的部分线图组成串联谐振电路,主要作用就是为提高变频级电路增益。其电路原理为,当电路发生串联谐振时(一般谐振在465KHZ),其阻抗为零,即相当于一个电阻和发射极电阻并联(其发射极总电阻减小),增益提高。

网友B:
贫僧啰嗦两句:
其途虽殊,其路相通;不增一分,不减半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贫僧啰嗦两句:
其途虽殊,其路相通;不增一分,不减半毫。

对头,都是大众机的接法
实际使用上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
分析电路无非就是直流等效和交流等效,因为发射极输入阻抗非常低,线圈的直流电阻也非常低,忽略发射极阻抗和线圈直流电阻的话这两个接法一毛一样

非要说区别,上图的直流和交流回路是并联,下图是串联的,并联是直流回路的交流阻抗影响总交流阻抗,串联时交流回路的直流电阻影响总直流电阻,但因为发射极阻抗小到忽略,所以并联时直流回路的电阻R2对总交流阻抗没有影响,同样线圈的直流电阻小到忽略,所以串联时线圈的直流电阻对总直流电阻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头,都是大众机的接法
实际使用上应该没什么区别

打闹归打闹,仔细想了想,
下图的接法应该对高频信号的放大能力上稍微好一点
发射极电阻并联旁路电容是非常常见的做法,
目的是在有直流负反馈的情况下不影响交流放大能力,
不过它不是直接接地,而是通过本振线圈的抽头接地,
虽然这个抽头的电感量对信号还是有影响,
但毕竟一它只是个抽头,电感量很小
二是信号频率比本振低456k,影响更小
三是可能对抑制镜像和高频方向的干扰可能更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上图变频电路的结构优于下图电路。从其上图的等效电路来看,上图变频管发射极上的电容C3和振荡线 ...

联想丰富,可圈可点,但并不是所有的电容、电感串联都是谐振电路。
本振线圈抽头至地端的圈数8圈,电感不足2μH,与0.01μF电容的串联谐振频率约1180KHz,并且这个电容的取值范围很大,误差也很大,所以不能形成中频谐振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丰富,可圈可点,但并不是所有的电容、电感串联都是谐振电路。
本振线圈抽头至地端的圈数8圈,电感 ...

象上图这种电路形式,也只能这样去理解。至于真实作用也只有设计者最清楚,作为旁观者也只能凭想法去判断。对于版主对该电路中振荡线圈“电感量”的大小掌握的淋漓尽致,在此表达饮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