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收音机,用3.5mm耳机座当天线插座。

楼主(2024-06-04):
请教一下,3.5mm耳机座,能符合 短波段的频率吗

网友:
90年代的AIWA随身听基本都是用耳机线作为FM天线的。耳机接口就是3.5mm的。FM频段都可以用,效果还不错(不能跟拉杆天线比),短波频率低得多,更没问题了。

网友:
说的不太明白。是利用3.5毫米耳机插座当天线插座外接天线?还是利用耳机线当天线加高频阻流线圈?还是仅仅利用耳机插座当机内天线?

网友:
可能是把耳机的屏蔽层当天线用,屏蔽层通过一个小电容接收音机天线输入口。以前带收音机的手机就有这个要求,打开收音机就提示请插入耳机。至于效果就不好说了。

网友:
用耳机作天线的一般都是FM波段,音频输出到耳机插口之间接了电感(起到高频扼流作用),同时电感后部通过小电容接到天线输入端,短波由于频率低于FM,电感和电容值都要取大一些,采用这种方式可能效果会差一些

网友:
貌似效果还行FM频段。耳机线的长度差不多符合FM的波长的1/2或者1/4。

网友:
以前的标准很混乱 以前有部南京有线电厂收音机 用耳机孔当做外接电源口 把我松下耳机给烧了 90年损失了100多

网友:
以前没有标准,各个厂家自行设计,有的用3.5单声道耳机插座,有的用类似老式机械表表笔1.2mm左右单孔插(方便插入普通导线做天线)。

网友:
是的,这事也困扰我,手上几台德生收音机就是,用的普通3.5插座。插入插头时自动断开拉杆天线。

网友:
阻抗不匹配,屏蔽不理想,反射和泄露损耗大一点而已。对于百十块的收音机来说,使用的外接短波天线本来就不是那么正经。外接天线带来的改善,一是来自减少了建筑物的信号衰减和室内干扰,二是天线长度的显著增加。这种情形下3.5mm连接器那点损耗,我的感受是可以忽略。

网友:
沒問題,俺就是這麽乾滴,阻抗不是問題,不過插頭的外部連接缐一定要用高頻電纜。

网友A:
非标使用吧,如果标识不清晰,岂不造成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标使用吧,如果标识不清晰,岂不造成混乱?

確實是個問題,不過是個小問題,我用2.5mm的就和耳機區別開了。

网友:
早期的手机都是用耳机线当天线,不插耳机收不到信号,现在的手机都没有收音机了!

网友:
耳机插座只是接口,充当天线的是耳机。

网友:
我记得我拆过的、用耳机线作为天线时都需要串联一个4.7uH的色码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