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收音机检测仪的频率计部分介绍

楼主(2024-06-05):
        DIY的收音机检测仪的频率计部分介绍
      数字示波器是测量本振频率及波形的很好工具,对本人来说,DIY一个高采集率的数字示波器,难度很大,所以,DIY一个频率计要容易的多,频率计是调试收音机记实用又廉价测量工具。
     此频率计部分测量的频率范围很宽,可以由10Hz到2000MHz。分“高频频率计”和“低频频率计”
     低频频率计:测频范围10Hz—100KHz
     采用周期法,时钟计数频率采用6MHz,由石英晶体和74HC04产生振荡频率,送给单片机计数,被测的频率经过放大、由CD4069整形,再由CD4060分频,送给单片机中断,使其测量的频率达到6位有效数字。

    高频频率计
    采用计数法,即1秒钟内的脉冲数
     高频频率计设计五档:
    测晶体、 1MHz—20MHz
   测LC振荡频率、300KHz—120MHz
   测频率低档、  100KHz—20MHz    分度值1Hz
   测频率中档    1MHz—120MHz  分度值100Hz
   测频率高档    50MHz—500MHz  分度值100Hz
   外加分频芯片  200 MHz—2GHz  分度值1KHz

一,        实际测量介绍及拍照
   高频频率计
   1、测晶体
   2、测中波天线线圈和双联的谐振频率
  3、测调谐线圈和配振电容谐振频率
  4、测量发射模块的震荡频率
5、测量U头振荡频率
低频频率计
6、测32768晶体频率
7、可测量最低频率
  待续

网友:
好作品!

期待公布原理图。

楼主:
二、工作原理及电路设计
     电路主板
   1、电路框图:
  CD4060使用23768Hz晶振,经2的14次方分频后,达到2Hz频率,在经过CD4520进行2分频,得到1Hz信号,作为中断信号。频率计设计5个功能,通过开关进行功能切换。测量晶体是由74LS04组成震荡电路,测量LC震荡是通过MC1648组成振荡电路。测频率低档,经过放大、整形,送给计数器74HC393和单片机计数口,最高频率可达20MHz,测频率中档,经upB553通过32分频,150MHz/32=4.687 MHz,再经74HC390进行2分频送给74HC393和单片机,测频率高档,经upB571通过64分频,700MHz/64=10.937 MHz,再经74HC390进行2分频送给74HC393和单片机。
2、电路图设计
3、PCB板设计
4、热转印覆铜板
5、覆铜板打孔
6、电路板焊接
  待续

网友:
好作品,等待更新学习

楼主:
7、探头
频率计由于工作频率很高,传出要用75欧姆射频线,由于阻抗很低,影响被测电路,所以测量本振频率的探头要加有源放大,尽量的使输入阻抗做高。由于频率计的测量范围太大,一个探头难以满足要求,制作了三个探头。
电路图如下:
探头1
探头2
探头3
三只探头实物
探头3的内部实际电路
探头3的2SC1070三极管是老黑白电视U头中拆得。900MHz功率增益可达18分贝。

网友A:
一直好奇楼主的上位机软件是使用什么编写的,在很多作品里都看到这个熟悉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好奇楼主的上位机软件是使用什么编写的,在很多作品里都看到这个熟悉的界面

上拉机软件采用的是VB软件编写的。
Visual Basic 6.0 因操作简单实用,所以从其问世以来很受专业程序员和编程爱好者的追捧。Visual Basic 6.0的组件有很多,比如编辑器、设计器、属性等开发组件。Visual Basic 6.0的工具箱由指针、图片框、标签、文本框、框架、命令按钮、复选框、单选按钮、组合框、列表框、水平滚动条、垂直滚动条、定时器、驱动器列表框、目录列表框、文件列表、形状控件、直线、图像控件、数据控件、OLE容器构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拉机软件采用的是VB软件编写的。

Visual Basic 6.0 因操作简单实用,所以从其问世以来很受专业程 ...

上位机编程和单片机与上位机通信,楼主作品在论坛独树一帜的两大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