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02功放电路自激

楼主(2024-06-05):
    见下图:8002功放电路,一节锂电池供电,工作正常。但电池电压降到3.8V左右时,4欧喇叭出现”嘟嘟”声间歇性自激。如喇叭换成32欧手机耳机后,上述自激现象则不发生。求解决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
加强退耦
电池电压低,输出内阻大,供电电流不足导致振荡。

网友:
把那个2.2uF的电容换成0.22uF的试试。前面那个10u的也换成1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退耦
电池电压低,输出内阻大,供电电流不足导致振荡。

用5A的直流稳压电源,电压调到3.8V,也一样。所以应该不是电源内阻大的问题!

网友:
有些芯片负反馈太深也自激,把3K9换成2K或1k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A的直流稳压电源,电压调到3.8V,也一样。所以应该不是电源内阻大的问题!

那就是芯片本身低电压性能不行
低电压下不能带比较重的负载
只能带比较轻的负载(比如32欧姆阻抗负载)

网友:
之前买一片,可能是假货还是什么,声音很小,不好用

网友B:
换成32欧耳机,电路输出阻尼系数提高之后,间歇自激消失,说明前面的反馈电路布线不合理,存在一定量的正反馈,可以贴出PCB图看看,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
可能是那个电解电容的实际容量不足470μF

网友:
我用的电路几乎一样,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32欧耳机,电路输出阻尼系数提高之后,间歇自激消失,说明前面的反馈电路布线不合理,存在一定量的正反馈, ...

PCB图如下,没有裁剪加工,不好意思,请凑合看吧!反馈电阻和电容,都紧挨着芯片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