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青岛红灯QD-602电路图印版图

楼主(2024-06-05):
开机收到台,但是声音越来越小三秒左右完全无声,低放正常的,请大家给个初步判断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
信号输入法逐级排查

网友A:
大绿袍
品相不错

网友B:
开机后三秒左右完全无声,功放的可能最大,请问是如何判断低放正常的?
焊下C20/C21瓷片电容后是否正常?仍不正常就是功放管3AX81B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三秒左右完全无声,功放的可能最大,请问是如何判断低放正常的?
焊下C20/C21瓷片电容后是否正常? ...

完全无声后,用信号发生器注入信号到音量电位器,扬声器发声正常。

网友:
高频退耦有点特色,省电容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无声后,用信号发生器注入信号到音量电位器,扬声器发声正常。

故障时测R3/R4/R8电压,应该在0.6V/0.4V/0.6V左右。

网友:
更换2ap9,试试^_^

网友C:
这个机型青岛生产了70多万台,社会拥有量很大,我修也了无数机器。早期的机器那些瓷片电容遇到过漏电现象,这种漏电的刚通电还勉强工作,一分钟内逐步趋向击穿。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是6800P本振耦合电容的漏电,楼主不妨断开一端用RX10K,测测看,我遇到过刚接上表针微动,几秒后接近满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绿袍
品相不错

当时在青岛地区很抢手,主要是大电池大喇叭大双联而且取代了电子管机器,这个机器的音质还可以,扬声器是青岛异型管厂的130mm喇叭,音质与飞乐不相上下。那个时代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早期是红灯牌,以后稍有顾忌改“红声”牌,再后来改“海燕”牌,后来的机器电路也有改进,输出变压器个头与上海的春雷605一样大,固定在底板上,还加了电唱机拾音插口。到了85年后产品走向末路,无线电厂门市部处理整机全套散件才6块一套,我才买了两套给家人装了收音机一直听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型青岛生产了70多万台,社会拥有量很大,我修也了无数机器。早期的机器那些瓷片电容遇到过漏电现象, ...

有修理经验的都知道,这种薄薄的瓷片电容最容易漏电,如发现一个漏电应该全部换掉。
从末级中周抽头46:次级24的圈数比,可以判断是70年以后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有空想修一下,才发现实物跟您的印版图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想修一下,才发现实物跟您的印版图不一样的,

正面图,,,。。。

楼主:
有这个实物的印版图吗?求助,哪位大师傅有?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想修一下,才发现实物跟您的印版图不一样的,

看PCB貌似501呀

楼主:
这个应该是啦,怎么会这样呢,哈哈,谢谢您

楼主:
来复式,更有意思,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啦,怎么会这样呢,哈哈,谢谢您

也许后期被别人维修的时候更换了……

补充内容 (2024-6-11 20:22):
机芯和外壳属于张冠李戴了!

楼主:
图中下面的二极管是二次AGC还是啥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