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仪zt703S升级了1.38版本的看过来

楼主(2024-06-05):
众仪官网只找到最新版本
1.38版本使用两点画线,线条较粗!
zt703S升级了1.38版本的可以退回1.35版本,

网友:
感谢,刚好用上

楼主(2024-08-10):
众仪ZT703s的V139(1777)版本固件可以了!增加高分辨率模式,这个模式顺眼了!

网友:
感谢,已升级

网友A:
楼主出个升级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出个升级教程吧

按  MENU  键,找到  数据保存 进入,按F4键进入升级介面,按F2键退出介面

固件升级方法有2种:
A方法
    1、插好USB数据线和电脑连接,然后按住仪表上的 F1 键开机,进入USB升级模式;
    2、电脑会发现U盘,然后把固件拖入到U盘的《firmware》文件夹里面,自动完成升级。

B方法
    1、在仪表上操作,先用数据线连电脑,然后操作仪表,菜单>右键翻页>数据保存>USB模式并确定;
    2、电脑发现U盘,然后把固件拖入到U盘的《firmware》文件夹里面,自动完成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  MENU  键,找到  数据保存 进入,按F4键进入升级介面,按F2键退出介面

固件升级方法有2种:

非常感谢!升级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  MENU  键,找到  数据保存 进入,按F4键进入升级介面,按F2键退出介面

固件升级方法有2种:

原来还能自己升级,真不错,收藏了。
不过有点担心,如果在升级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如停电,电脑死机,会不会变“砖”?

网友(2024-09-20):
703s新固件1.42到了。等两天

网友:
这个表和真正的示波器感觉差距还很大

楼主:
703s新固件1.42加了FFT

网友:
这个表和真正的示波器感觉差距还很大

      比fnirsi的 2C53P 如何?

网友:
希望厂家优化万用表功档位转换功能!四个功能集合在一个键上,切换很麻烦,二极管档也没有声音

网友:
请教楼主:下载1.42版本升级,出现点问题,

网友C:
到这样就只能按F2,其他都不能操作了,请教楼主。

网友:
上次升级1.39版非常顺利,这次不知啥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这样就只能按F2,其他都不能操作了,请教楼主。

问客服是第一选项。

网友:
25000计数真有效值三合一双通道示波表,400不到,性价比可以啊。

网友:
你肯定在论坛下的固件

网友:
是在论坛下的固件

楼主:
论坛只能上传压缩包,因此下载后还要解压一次。

网友:
可能表出现问题了,我在检查一下。

网友D:
官网最近固件919有升级成功的吗?我试了没成功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D:
官网最近固件919有升级成功的吗?我试了没成功

文件名必须是这样的(不能有中文)ZOYI-703S-FW-V142.ZTK

网友: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最近固件919有升级成功的吗?我试了没成功

还要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2024-11-22):
感谢提供信息。

网友:
官网看了下,目前最新版本还是14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能自己升级,真不错,收藏了。
不过有点担心,如果在升级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如停电,电脑死机,会不 ...

升级过程就几十秒,你运气不可能这么差。另外,升级不成功也不会成砖头。

网友:
另外,任何厂商的设备固件都建议官网下载,第三方压缩转存后,都不具备校验机制,都有可能出现数据偏差。当然楼主也是好意,大家按实际情况操作。大家可在百度搜索“众仪电测”进入官网找到对应产品固件,按官方提示操作。

网友:
我升级到1.42了。文件名里不能有中文,本帖楼主发的那个文件名加了“最新固件”四个字要去掉。或者到众仪官网上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