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德生R306收音机CXA1019S版电路图

楼主(2024-06-05):
网购一个德生306(还在路上)是CXA1019S版的也可能是CXA1191S,跟图集上CXA1191M版本的不同,质量应该好一点。只有1191的电路图,图集上还搞错印成R303。对应的印刷电路图却是CXA1019S的。

楼主:
这本电子书我有,印刷板图是对的30个脚,电路图却是R303的,306有2个短波,303一个短波。看看电路图是不是跟303的印刷板图波段开关脚数相同。

网友:
这种单片收音机的电路基本都是一样的,都用的是公版电路。发一张给你参考

网友:
1191S与1091S的差别就是:1脚2脚不直接接地,两脚相连通过0.01微法的电容下地。

网友A:
期待到手时拆开看一下,德生的机子1691芯片,通常①脚多了1只电阻,不确定1019/1191有没有。1691芯片大多数厂家为了节省成本,①脚没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到手时拆开看一下,德生的机子1691芯片,通常①脚多了1只电阻,不确定1019/1191有没有。1691芯片大多数 ...

下午收到是CXA1019S的,1、30脚是空脚。1、2、29、30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