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买的遥遥领先UPS研究

楼主(2024-06-05):
前几天在论坛买了一台遥遥领先品牌的UPS,型号UPS2000-A-1KTTS 1K-标机-塔式-国标,内置两块12V 9Ah铅酸电池,输出1000VA/800W 纯正弦波
当然买来不带电池,开始拿到快递拆开后遥遥领先的标志已经都被拆掉包括标签,上电屏幕不显示但是蜂鸣器有报警声,拆开后发现屏幕排线插头居然掉了。。这还是打了胶的情况下,装上排线连接数据线电脑安装软件后显示正常除了没装电池,然后网上买了两块12V9Ah电池装上后正常使用,不过散热风扇还有蜂鸣器声音过大已经从网上买了同尺寸pwm风扇和调速模块过几天到。。。另外这ups无断电自动关机功能,想要此功能还要买一张snmp管理卡价格不菲,不适合垃圾佬有解决方案以后再研究,需要软件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A:
朋友弄好了吗?这个软件适应什么平台?WIN10?

周末折腾了一下,发现炸机了。
放弃折腾了

网友B(2024-06-06):
也购买了这个机器,方便发一下软件吗?谢谢
邮箱91101515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购买了这个机器,方便发一下软件吗?谢谢
邮箱

已发送zsbd

网友:
收到了,感谢老乡

网友:
原来是排线掉了故障

网友C:
我这个倒是开机屏幕显示,就是接电瓶后一直低压报警,大概十五秒后自动保护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倒是开机屏幕显示,就是接电瓶后一直低压报警,大概十五秒后自动保护关机!

检查电池 只支持12V9ah 2组

网友:
遥遥领先居然还做UPS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查电池 只支持12V9ah 2组

我接的是30ah电瓶,低压报警,莫非这个原因?

网友:
可检查一下芯片,看看遥遥领先的设备内有无M国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的是30ah电瓶,低压报警,莫非这个原因?

接电脑看一下具体报警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今天到了,接电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报警,220和24伏的电都加了,不知到怎么搞了

其他买了的坛 ...

不需要接电池可以开机,你接上风扇转不转有没有报警声  如果有 把前面板拆开看看是不是排线掉了   如果不通电检查保险是不是烧了在主板上,注意电容别被电到做好绝缘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不转,没有报警,按ON键十余秒也没反应。

看了主板上的保险丝是好的 看左下的小板上也有个保 ...

检查市电输入部分吧 看看各个插头  还有断路器   主板的部分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