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具触摸屏示波表

楼主(2024-06-06):
新工具触摸屏示波表
无意中看到了厂家的视频介绍,就下手一台50M双通道平板示波器。双探头,表笔,信号输出线,附件还是比较全。使用把玩了几天,说说自己的体会。
示波器部分4.3寸触摸显示屏清晰度不错,亮度可调。示波器的功能选择由于是触摸菜单,复杂的功能也可以快速设定使用。比按键式的方便些。双通道测量同一信号时数值也一致。双通道信号的比较也可以实际使用了。就是XY模式没有默认居中,有些不爽。坐等软厂家件升级
信号发生器部分也是因为触摸屏,复杂菜单也变的简单好用。正弦波可以到10MHZ,个人实验diy是够用了。个人不喜欢现在的信号输出端口,要是BNC端口就舒服了。
万用表部分默认是全自动模式,倒也方便。也可以设定功能挡位使用。四位半的设计是不错的,万用表的读取速度稍慢,精度也稍差些。厂家生产校正时应该可以提高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其实玩玩儿中波收音机够用了,主要是价格便宜,不算正经仪器,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玩其他的就 ...

矿坛老前辈看不起这个 Fnirsi,说它是玩具,不是因为性能问题,Fluke 示波表比如 123B 也就 20M 带宽,还不如楼主的 Fnirsi

那么为什么说 Fnirsi 是玩具呢?你看它假货宝旗舰店销售视频

这个视频演示了如何用它看市电波形且指出使用的是原配探头 P6100 探头,那么问题在哪?很简单,这个探头的 BNC 端子是裸露的,因此如果你使用时将探头的地线夹子夹到市电相线上(右),那么你误触示波表的这一端(左)就会发生触电事故,如果正在配电柜进行漏保之前的测量,你将得不到任何保护,死亡率极高。

而 Fluke 示波表呢?

显然,它的探头 BNC 端子这边有特殊的防护,不会导致你触碰到金属部分。实际上,不只是作为强电仪器的示波表探头是这样设计,只要是个正经波波哪怕是台式的都这样,我就不说我那个三大家之一的屁眼波波了,你们会说这样那样,我就说我的炮灰优利德 UT2025 原装探头吧

也是这样,探头的 BNC 端子部门是被防护套给套起来的,你不会触碰到金属部分导致发生触电事故,优利德甚至不是日狗、顶羊这种国内看奶仪一线,但人家在这方面也没有含糊过。

所以,说 Fnirsi 是玩具这个说法真不是针对性能说的(比如这台 UT2025 也是 20MHZ 也不如楼主的  Fnirsi),而是说,哪怕是优利德,它也是一个传统的仪表仪器厂,它知道怎么做仪表仪器,哪些地方应该怎么样设计才安全。而 Fnirsi 最大的问题是,它感觉就是一个啥都不懂的大学生设计的,完全不知道仪表仪器设计需要考虑比如安全,比如操作等因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矿坛老前辈看不起这个 Fnirsi,说它是玩具,不是因为性能问题,Fluke 示波表比如 123B 也就 20M 带宽,还 ...

所以嘛,我也强调了,它不是正经仪器,如果玩玩儿中波收音机是够的 ,这不仅仅是基于性能的考虑,毕竟玩儿个中波收音机,也不会去测市电吧 ,或者说需要直接测市电的人,应当了解相关的安全知识,当然不排除什么都不懂,又好奇心极强的家伙,但对这种人来说,不论用什么玩意儿都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我一直认为安全防护最重要的是意识和相关知识,缺了这两点,哪怕用FLUKE一样会有极大的风险

网友:
看着很心动,价格?

网友:
很心动,价格?

网友:
菲尼克斯的工具更新太快了,1年出个新一代,旧的凑活用

网友:
对我来说,示波器平常用的机会很少,偶尔会想测试一下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

网友:
这个可能性能差点吧,普源12BT的,2000左右,不知道这个价格

网友C:
对于那些专业人士来讲,这些基本属于准玩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那些专业人士来讲,这些基本属于准玩具。

这东西其实玩玩儿中波收音机够用了,主要是价格便宜,不算正经仪器,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玩其他的就不够了

网友:
菲尼克斯DSO-TC3使用中。。。

网友:
必须是玻璃屏。

网友:
50M带宽,一般用途足够应付了,关键是小巧不占地

网友:
价格533最近也在看

网友:
这个模拟条的显示效果怎样的?跟随数字突然跳到对应位置?和数字相对独立快速移动?像指针那样有阻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坛老前辈看不起这个 Fnirsi,说它是玩具,不是因为性能问题,Fluke 示波表比如 123B 也就 20M 带宽,还 ...

是这样的,还有很多路要走,这个表一出来就关注了,发现是四位半万用表,测量的基本精度只有0.5%,妥妥3位半的水平,GB13978都达不到,内部估计还是三位半的方案,安全性能也确实堪忧呀!

网友:
自己用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矿坛老前辈看不起这个 Fnirsi,说它是玩具,不是因为性能问题,Fluke 示波表比如 123B 也就 20M 带宽,还 ...

原来如此,人家设计的就是低压使用,不测市电的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坛老前辈看不起这个 Fnirsi,说它是玩具,不是因为性能问题,Fluke 示波表比如 123B 也就 20M 带宽,还 ...

示波器“扁平化”是一种趋势,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个简单的道理很多人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矿坛老前辈看不起这个 Fnirsi,说它是玩具,不是因为性能问题,Fluke 示波表比如 123B 也就 20M 带宽,还 ...

俺手里的安全探头,两只日本横河的,一只国产扬中的。可以看到不仅是 BNC 插头,连前端的鳄鱼夹子也被裹得很严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人家设计的就是低压使用,不测市电的玩具

但它的官方旗舰店的视频就在测市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嘛,我也强调了,它不是正经仪器,如果玩玩儿中波收音机是够的 ,这不仅仅是基于性能的考虑 ...

要是人家用来学习开关电源,然后地线夹子夹到开关电源的热地呢

网友:
安全的 BNC 插座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俺手里的安全探头,两只日本横河的,一只国产扬中的。可以看到不仅是 BNC 插头,连前端的鳄鱼夹子也被裹 ...

你这是专门的探头,咱就不去说它,就说前面我那个优利德吧,其实除了 BNC 这边,探头那边也是有区别的

画圈这个地方 所以我非常疑惑和好奇,到底这个(右边,也是楼主波波原配)探头是谁设计的啊   真的是大聪明 而且貌似国内假货宝山寨波波都统一配这个探头来着

网友:
618,优惠50,480可以拿下这个示波器、万用表、信号发生器三合一。

网友:
请问,这款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人家用来学习开关电源,然后地线夹子夹到开关电源的热地呢

大湿,看帖看全啊 ,我说的是:
“这东西其实玩玩儿中波收音机够用了,.............,玩其他的就不够了

所以,我不认为这东西能用来玩儿开关电源 ,再说开关电源用正经示波器直接玩儿也是不建议的,玩儿开关电源第一件事就是:先搞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专门的探头,咱就不去说它,就说前面我那个优利德吧,其实除了 BNC 这边,探头那边也是有区别的

...

我倒觉得这个地线夹的地方很正常,这种探头本来就不是安全探头,你看泰克的不也是这个样子嘛 ,安全探头我认为应该是404老湿展示的那个样子,反正我是从来不用这种探头直接测市电,而且配这种探头的普通示波器也不是安全示波器,本来就不推荐直接测市电,直接测市电的示波器至少得是你给出的图上那种FLUKE

型号TPP0201,这个探头其实不是很好用,没有X1档(我觉得这点挺傻X的),很多时候非常不便(比如我要测个电源纹波就没办法),貌似泰克的探头很早以前就流行不提供X1档,P6137/6139这种高端无源头也是没有X1档

网友:
爱好者有这仫一个仪器已经不错了.有了它可以演伸出很多其它仪器.比如扫频仪.图示意仪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觉得这个地线夹的地方很正常,这种探头本来就不是安全探头,你看泰克的不也是这个样子嘛 ,安 ...

但屁眼家就不是这样

虽然但是,你总得尽可能防止攻城狮犯傻么,就好像万用表笔上那个环

网友:
这东西太会吹,明明只有10M带宽,就说50M。测量晶振27.000的频率显示3.7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