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设计的6J4P-6P13P推挽机实做

楼主(2024-06-06):
这台是按院长改进后的电路图做的!

网友A:
能弄响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弄响真不容易

老兄,内部看似凌乱,实则有序,各线路走线严格按规矩分开走线,整机无干扰无底噪。这个线路真的比原线路对管子配对的要求低太多了!声音细腻而稳实,对音箱控制力强。

网友:
您这个布线是不是有点乱呀,如果出现问题真不好检查。

不过,还是非常赞赏您,我也想做,无奈胆机知识实在缺乏,原件单列出来了,但不知道很多元件、特别是电容该选什么类型,正在慢慢筹备,进展缓慢。

您看笑无牙兄这个布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17181

个人以为,DIY乐趣,一是成功,就是功能实现了;二是美观,看着养眼。慢就慢点,自己玩的事情嘛

总之,赞赏您!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兄,内部看似凌乱,实则有序,各线路走线严格按规矩分开走线,整机无干扰无底噪。这个线路真的比原线路 ...

奥,是这样呀,自己不太懂,乱说,请谅解

网友:
倒相电路设计的很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是这样呀,自己不太懂,乱说,请谅解

没关系,我人懒不太喜欢面子工程,只要严格按规矩走线,做到无干扰就好,我的机器都不出售,只是自己和兄弟朋友们玩玩,维修也是自己,所以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关系,我人懒不太喜欢面子工程,只要严格按规矩走线,做到无干扰就好,我的机器都不出售,只是自己和兄 ...

原件整齐,走线清晰,固定结实一些好,起码会降低故障率。搭棚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元件的两端要落到实处,不能悬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件整齐,走线清晰,固定结实一些好,起码会降低故障率。搭棚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元件的两端要落到实处, ...

好的,院长老兄的指点记住了,但搭焊时我都注意了原件的紧固度,特别是一头悬空的原件我都用的结实硬撑的线材连接,原件脚也用了o型或u型套接。

网友C:
我这也仿制成功了,声音很好,就是手工不敢展示,感谢院长的设计!电牛是250伏安控制变压器改制、输出牛是普通电源变压器改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仿制成功了,声音很好,就是手工不敢展示,感谢院长的设计!电牛是250伏安控制变压器改制、输出牛是 ...

欢迎在置顶的原帖上跟帖自己的作品,便于其他烧友制作时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ge%3D1&page=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