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交流电源整流后可以并联吗?

楼主(2024-06-06):
如题,看图,三个台区的变压器,间距不等,各台区变压器二次侧均是中线接地。

目前需要一条直流母线,希望三路交流整流后并联一起,三个台区不会同时停电,故母线上任何时间都会有电,后面负载也不会停电了。

画了简图如下,不考虑功率因数情况下,这种并联模式是否可行?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
直接并联没大问题,肯定行。具体要考虑你的负载是多大!如果负载较大,不能在变压器次级直接这样整流,应该使用三角接法的绕组结构,取消每个滤波器,使用公共一组滤波器,这样较好。

网友A:
整流后可以直接并联,一套滤波电容就可以,不管相序如何,也不管单相三相和频率如何,直接并联即可,但不允许半波整流,输出电压取决于电压最高的那一路

网友:
整流后不行,滤波后,纯直流是没啥问题
但直流电做不了什么,还得逆变回去

网友:
可以经过二极管并联,注意三处的地线要可靠,二极管耐压1000V以上才可靠吧

网友:
要考虑的是直流端的对地电压,三个供电回路有没有压差,理想状态下,平衡时可行的,但负载不平衡时,直流端会不会对地有压差,没有中线接地是可行的,每一个负极是直接接一起的,负极有压差的话,应该会烧整流二极管。可不可以考虑只用三相对地半波整流,还要考虑你的副载,这样得到的电压应该只有全波的一半。还有一种办法是,第个变压器加个隔离变压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后可以直接并联,一套滤波电容就可以,不管相序如何,也不管单相三相和频率如何,直接并联即可,但不允 ...

但整流后的正负极端,可不可以看成是对地的半波整流,各个端子之间因为有共同的地,会不会有压差,会不会形成回路。就是有这一点的担心。

网友C:
因为有二极管,不会倒灌,随便并联。

网友:
可以直接并联,理论上电压源不允许并联是因为理想电压源没有内阻,实际电压源都有内阻,哪怕输出电压有一定差异,并联后负载电流由电压较高的那一路承担,随着负载电流增加,这一路在内阻上的压降也就增加,直到输出电压降到另一路的输出电压时,另一路开始承担一部分负载电流

当然,内阻比较小而压差过大时,可能导致电压高的那一路严重过载(电压迟迟不能跌落导致另一路无法承担负载),所以这时候需要串联均流电阻来增加内阻,所以并联时能各路够允许多大的电压差异,取决于每一路内阻的大小和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整流后的正负极端,可不可以看成是对地的半波整流,各个端子之间因为有共同的地,会不会有压差,会不会 ...

有压差会导致电压低的那一路不输出电流,也就是电流由电压高的单独承担,直到负载过重导致电压跌落到和电压低的那一路相同水平,因为有整流二极管隔离,也不用担心倒灌问题,但需要考虑内阻过低压差过大时的过载问题,看我楼上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有二极管,不会倒灌,随便并联。

也要考虑变压器个体差异导致的压差问题,当内阻比较小压差比较大的时候,输出高的那一路有可能过载,所以要根据情况串电阻均流

网友:
出于安全方面和供电质量的考虑,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不断电的问题,老纳觉得还是采用切换的方法为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要考虑变压器个体差异导致的压差问题,当内阻比较小压差比较大的时候,输出高的那一路有可能过载,所以 ...

楼主的意思不需要考虑那个变压器会有容量不够的情况,只考虑停电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不需要考虑那个变压器会有容量不够的情况,只考虑停电就是了。

那何必要并联呢,并联的原因必然是一个变压器不能满足负载的需求,假如其中一个变压器输出电压过高,结果必然是其他变压器不输出电流,负载由这一个变压器单独承担,如果这样也能满足负载需求,直接用一个变压器不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何必要并联呢,并联的原因必然是一个变压器不能满足负载的需求,假如其中一个变压器输出电压过高, ...

一楼说:

三个台区不会同时停电,故母线上任何时间都会有电,后面负载也不会停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楼说:

三个台区不会同时停电,故母线上任何时间都会有电,后面负载也不会停电了。

好吧,没你看的仔细,如果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随便并吧

网友:
从供电安全来说是不允许直接整流并联电力变压器的,二极管是电子元件是有被击穿的可能。假设A区停电维修,A区、B区部分二极管击穿了B区就可能给A区反送高压引起事故。如果各路高压都是自家内部电网那怎么办就是自己说了算,如果是来自供电局几路电网还是规规矩矩的用物理自动切换开关(储能电池或电容提供切换期间直流能源不让重要负载被影响)。

物理自动切换开关切换时间很短的,我见过的2000A双电源开关切换只见灯光闪一下,部分电脑会重启,部分一直正常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整流后的正负极端,可不可以看成是对地的半波整流,各个端子之间因为有共同的地,会不会有压差,会不会 ...

有公共的地才安全,甚至有电压最高的那一路参与输出,其他的二极管都是截止的,并不参与输出,正极和负极一样

要是独立的变压器,每个变压器没有其他负载,这个电路就是安全的,要是电网的供电变压器就要慎重,公共地就很重要,由于漏电以及三相不对称等原因,两个变压器的地线之间有时会有电流,要是有这种情况建议将一路供电加隔离变压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评论!直流母线最大负载不超过单个变压器的输出功率,所以不需要考虑超载问题,只是为了直流母线不停电,另外变压器中性线接地这个无法改变,直流母线+-可以做到不与大地发生联系,应该不会有压差回流等问题吧?

楼主:
隔离这个我也想到了,三个台区变压器是公共变压器,如18楼老师讲如果BC二极管击穿有可能倒灌到停电维修的A区造成事故,如果每路都配一台隔离变压器,我想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这个我也想到了,三个台区变压器是公共变压器,如18楼老师讲如果BC二极管击穿有可能倒灌到停电维修的A ...

隔离只是解决接地的问题,不拉开电闸,倒灌就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