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中周或振荡绕好了,上电路板前需要用网分或扫频仪或DDS信号源预调一下吗?

楼主(2024-06-06):
各位老师们自制的中周或振荡绕好后,上电路板之前,会用网分或扫频仪或DDS信号源等先预调一下吗?还是直接上电路板就开干
正确的步骤应该是怎样呢。

网友:
这个没有定数吧。

你用仪器扫的话,仪器的探头参数需要和实际电路接近,否则上机后不准的。我的仪器没有这个匹配电路,所以我都是lcr电桥测一下线圈的电感量,电容的电容量。符合要求即可。lcr测试这2个参数很准的。

网友:
没仪器就不说了,有仪器随便,不嫌麻烦就直接上,有问题再拆。

网友:
测电感量就行了,调到所配的电容时的电感量就行了,上机后还要精调的。

网友:
上上更健康……

网友:
我前几天刚绕的电子管收音机一套(短波的,包括高放线圈),用电桥测了电感量,调其与计算值大致相等,与其相关的电容测了容量,直接上机,装好后只需略调一下即可,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这是为买设备找借口来了吧

网友:
做一個簡單的, 便宜實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