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 DTMF 双音拨号识别,用DFT比FFT好?

楼主(2024-06-06):
本来用 FFT 来解析的,能读,但有错误,准确度不高
网上说 DTMF 要用 DFT,有大佬了解吗

FFT 不是比 DFT 高效吗?

网友:
自己删除了我回复的内容,懒得去翻书了,没有依据的回复容易误导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瞎说的楼上坛友已经找到了,因为双音频的那几个频率是已知且固定的,DFT可以只针对这几个频率去计算。 ...

能用,就绘制图形能用,单看数值结果上看不出规律
都忽高忽低的= =# 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2楼已经给了答案了,除了频谱仪外,很多涉及到频域分析的仪器,典型的比如阻抗(复数)测试仪,都用DFT而不是FFT,就是因为频率已知的前提下,DFT的计算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一个正弦表和一个余弦表而已

固定单频点的DFT算法还有有其他的名字,数字相干检波、数字鉴相、数字锁相检波等等,其实都一回事,本质上就是用余弦表和正弦表做两次加权积分,或者说加权平均抽取,都是一个概念

楼主:
DFT没写出来,FFT倒是又可以了

网友B:
看你用什麼機器 如果8位機用FFT會受不了,因為無法實時解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麼機器 如果8位機用FFT會受不了,因為無法實時解碼

air001 Cortex-M0

网友B:
引用 楼主:
air001 Cortex-M0

要用1bit adc(比較器)的話可以用dft試試看,就一sin表 然後移相90度參個cos表
如果實時要求就看看Goertzel algorithm ,比dft更有效,8位機都行那arm更是輕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1bit adc(比較器)的話可以用dft試試看,就一sin表 然後移相90度參個cos表
如果實時要求就看看Goer ...

用的 Arduino Goertzel 库,
参考 fsk 的例子做双音识别,失败

#define A1 PA6
// Define the ADC midpoint (512 is the default)
#define ADC_MIDPOINT 512
// Define the sample rate (8800 S/s is the default for 16 MHz Boards)
#define SAMPLE_RATE 8800
// include the Goertzel library
#include <Goertzel.h>
// Array buffer for ADC samples
int Samples[100];
// Variable for resulting magnitude
float Mag;
// Instantiate class for 440 Hz tone detection
Goertzel f1(697);
Goertzel f2(770);
Goertzel f3(852);
Goertzel f4(941);
Goertzel f5(1209);
Goertzel f6(1336);
Goertzel f7(1477);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int DEPTH = sizeof(Samples) / sizeof(Samples[0]);
  // Get 100 ADC samples from A1 and store them in the buffer
  for (int n = 0; n < DEPTH; n++) {
    Samples[n] = analogRead(A1);
  }
  //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Samples
  char str[]="Num:  ",num=0;
  float r1,r2,r3,r4,r5,r6,r7;
  r1 = f1.Mag(Samples, DEPTH);
  r2 = f2.Mag(Samples, DEPTH);
  r3 = f3.Mag(Samples, DEPTH);
  r4 = f4.Mag(Samples, DEPTH);
  r5 = f5.Mag(Samples, DEPTH);
  r6 = f6.Mag(Samples, DEPTH);
  r7 = f7.Mag(Samples, DEPTH);
  if(r5>r1>0){
    num='1';
  }else if(r6>r1>0){
    num='2';
  }else if(r7>r1>0){
    num='3';
  }else if(r5>r2>0){
    num='4';
  }else if(r6>r2>0){
    num='5';
  }else if(r7>r2>0){
    num='6';
  }else if(r5>r3>0){
    num='7';
  }else if(r6>r3>0){
    num='8';
  }else if(r7>r3>0){
    num='9';
  }else if(r5>r4>0){
    num='*';
  }else if(r6>r4>0){
    num='0';
  }else if(r7>r4>0){
    num='#';
  }
  str[sizeof(str)-2]=num;
  // print result to serial
  Serial.println(str);
}

网友:
在采样频率和被测频率不是整数倍的时候,FFT有个频谱泄露问题很麻烦,有改善的办法但无法完全避免

网友C:
用MT8870芯片硬件译码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T8870芯片硬件译码很简单

自己主要是为了学习原理,乐趣
软解也能通用的解决很多类似的问题

网友:
20多年前,我用MT8870做电话遥控装置,用MT8880做自动拨打电话卡号和密码的自动拨号器,打IP电话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 Arduino Goertzel 库,
参考 fsk 的例子做双音识别,失败

叉回去參考看看
https://github.com/xiaolaba/ATmega-DTMF-Decoder
DFT也是可以的, 第一代PIC用過, 不過源碼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