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差分探头,测示波器探头补偿端,方波噪声有些大正常吗?

楼主(2024-06-06):
用高压差分探头,测示波器面板上的 探头补偿端子,显示的方波噪声比较大。这个正常吗?
有源差分探头的电源变压器230伏转9伏,空载测量有12.75伏。

请问方波噪声是什么造成的吗?

谢谢大家,谢谢404和ssffzz等等,问题解决了,是我买的差分是测超高压的,所以测小信号有噪声。

补充内容 (2024-6-7 13:41):
后来我在示波器带宽限制设置在了20M就好了,我的差分探头带宽也就30M.

楼主:
补图........

补图

补图

网友A:
差分探头俩输入端,一个连校准信号端,另一个接示波器校准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探头俩输入端,一个连校准信号端,另一个接示波器校准地,了?。

应该是的。
就是类似无源探头的接法。红接信号,黑接地。

网友B:
1、你拍个照片看看具体的接法。

2、还有这个差分探头的规格参数。

3、差分探头2个头短路的情况下,示波器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拍个照片看看具体的接法。

2、还有这个差分探头的规格参数。

今天不方便,明天上。

网友C:
你的差分探头衰减是多少倍的,如果是 100 或者更高的话,你拿来测量小信号,信噪比当然会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拍个照片看看具体的接法。

2、还有这个差分探头的规格参数。

1、
差分BNC接示波器CH1
示波器CH1设置衰减100倍
差分探头调到100倍
差分红表笔接 探头补偿 信号
差分探头黑表笔接 探头补偿 地

2、
两端之间耐压3.5KV

衰减100倍 直流350v交流230v
还有衰减1000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差分探头衰减是多少倍的,如果是 100 或者更高的话,你拿来测量小信号,信噪比当然会很低了。

是可以测1000倍的,最高3.5KV。
原来是这样,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知道原因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可以测1000倍的,最高3.5KV。
原来是这样,谢谢。

我想再看看那个探头的输入阻抗,还有探头的线未屏蔽的部分伸出来多长。

再就是短路掉试试,看看有无干扰了。

干扰可能是探头输入阻抗太高,引线太长,或者还可能是探头的电源引入的。

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你再观察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差分探头衰减是多少倍的,如果是 100 或者更高的话,你拿来测量小信号,信噪比当然会很低了。

假设他这个探头倍率识别正确,示波器2V/Div,2.5格,5V幅度方波; x100的话,20mV每格,觉得也不会这么噪; 2mV每格这个噪法还凑合,x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再看看那个探头的输入阻抗,还有探头的线未屏蔽的部分伸出来多长。

再就是短路掉试试,看看有无 ...

图片不敢上,怕有影响。
不过那跟接示波器和差分的BNC线就有0.5米长。
输入阻抗16M.

谢谢。没问题了。

楼主:
不敢短路,怕把示波器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他这个探头倍率识别正确,示波器2V/Div,2.5格,5V幅度方波; x100的话,20mV每格,觉得也不会这么噪; ...

要看探头的具体指标了,俺新买的麦科信探头,号称低噪声,在 50x 量程输入短路的情况下也有差不多 6 mV 的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再看看那个探头的输入阻抗,还有探头的线未屏蔽的部分伸出来多长。

再就是短路掉试试,看看有无 ...

差分探头短接

差分探头短接

差分探头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再看看那个探头的输入阻抗,还有探头的线未屏蔽的部分伸出来多长。

再就是短路掉试试,看看有无 ...

后来我把示波器里面设置带宽限制在 20M,方波就好了。

限制带宽20M

限制带宽20M

楼主:
在之前我还在示波器和差分的电源前,都接在了隔离变压器上,当时方波噪声并没有减少。

不过我的差分探头带宽也就30M,现在示波器上面设置了带宽限制,差分的方波就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