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24V 超大功率逆变器,UPS不间断电源,涂鸦触摸开关等

楼主(2024-06-06):
江苏
1,台达变频器,。  105元

2,   7600H3变频器 (上盖两个孔是坏的,下面螺丝是好的,用加长螺丝也可以固定住上盖,)  110元

3,E310变频器, 130元

4, TD900变频器  140元

5,全新中航锂电UPS,48V,1000VA,铅酸或锂电池都能用,内置充电电路(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充电电压,适配大约13三元或者-15串铁锂电池,亦或者铅酸电池)且充电电路可以拆了不用,当做纯48V逆变器用,,或者拿出来充电模块单独用, 230元

6,全新带显示屏的48V UPS,2000VA,充电电流写的30A, 通过小屏幕调节充电电流,电压,给不同48V串数的锂电池充电, 399元

7, 可以带1.5P空调的逆变器,24V铅酸电池,实测1小时1.5P空调,不发热,启动正常,  带一对全新端子,可以换新,不还老端子一样用,650元,

8, 涂鸦智能wifi触摸开关, 带明线盒,APP添加绑定即可, 30元每套,有4套。

以上不包邮,请提供所在城市,计算邮费,起步价6元

网友A:
全新中航锂电UPS
有耳朵吗?上机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中航锂电UPS
有耳朵吗?上机柜用。

你好老友,原包装附件和说明书,不确定还能找到否,净重5.2公斤

网友A:
你看看配件齐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配件齐全吗

下午找了,没找到,配件就是一根电源线,一个说明书,和你说的挂耳,已经找不到了。

只有拍摄的图片这一套了,所见即所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找了,没找到,配件就是一根电源线,一个说明书,和你说的挂耳,已经找不到了。

只有拍摄的图片这 ...

可以看看内部吗?
挂耳位置图片,看看能否配的上挂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内部吗?
挂耳位置图片,看看能否配的上挂耳

侧面是这样的

网友B:
6,全新带显示屏的48V UPS,全貌没有看仔细?是挂在什么地方?还是标准机柜用的?
全新中航锂电UPS,功率小了点,要不拿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内部吗?
挂耳位置图片,看看能否配的上挂耳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全新带显示屏的48V UPS,全貌没有看仔细?是挂在什么地方?还是标准机柜用的?
全新中航锂电UPS,功率 ...

6,全新带显示屏的48V UPS,2000VA,充电电流写的30A, 通过小屏幕调节充电电流,电压,给不同48V串数的锂电池充电, 399元

这个是 2000VA的,并且模块是可以拆下的,逆变和充电是两个抽拉式,类似服务器电源的模块

网友:
可惜了没这样的耳朵 。

网友:
引用 楼主:
6,全新带显示屏的48V UPS,2000VA,充电电流写的30A, 通过小屏幕调节充电电流,电压,给不同48V串数的 ...

谢谢楼主回复

楼主:
有需要的可以加我chenshengstar,给你拍视频

楼主:
变频器继续出。。。。

网友C:
有60v正弦波逆变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60v正弦波逆变器吗?

没有。。。

楼主:
中航UPS已出,其他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