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个忙。谢谢了。万用表烧了。

楼主(2024-06-06):
DT9205a,今天带电误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了一下220v。结果就小啪的一声,坏了。打开也没看到保险之类的。观察发现有个ptc烧了,短接了,表还是不亮。。请问有办法治吗还。[抱拳]求告知,谢谢了,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尔用用,一年用不几次。能修的话凑活用。谢谢

这个图,你自己参考

网友B:
上淘宝搜了一下 DT9205a,各种外观的 DT9205a 看的人眼花缭乱的,便宜的只要十几块钱,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淘宝搜了一下 DT9205a,各种外观的 DT9205a 看的人眼花缭乱的,便宜的只要十几块钱,啥情况?

我这个也是便宜的,偶尔用一下,舍不得扔。

网友A:
这表还修个哈子?扔了买新的,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还修个哈子?扔了买新的,几十块钱

偶尔用用,一年用不几次。能修的话凑活用。谢谢

网友C:
这表没修理价值趁早扔垃圾桶算了。通常品牌数字表通断档就算是失误测380伏也是不会烧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没修理价值趁早扔垃圾桶算了。通常品牌数字表通断档就算是失误测380伏也是不会烧表的。

偶尔用用,能修就修一下。谢谢了

网友:
9205不就是为了做炮灰的嘛

网友:
这种大壳子装块小板子的表,太单薄了,不太会修的干脆几十元再买块国产某品牌的。

网友D:
9元包邮的东西,别折腾修......................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牛屎芯可能烧了,铲除了换一块硬封装的7106。
本坛友的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61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9元包邮的东西,别折腾修......................浪费时间精力

时间是有,主要是不会

网友E:
换一个吧。有兴趣的自己折腾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你自己参考

雾里看花!!!朦朦胧胧。
我还是搬个大的吧

不过这个表,底子不咋样,好像真不值得修。(修着玩不算)估计坏的零件也不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吧。有兴趣的自己折腾一下

想折腾,就是不知道哪里坏

网友G:
表还是不亮
+++++++++

啥叫不亮,屏幕没显示?多半是那个绑定(牛屎)芯片烧了 次要可能是比较器(运放)烧了导致电池电流都往那走了,你可以用另一块表检查开机后电池电压是否还正常,正常说明是那个绑定(牛屎)芯片烧了,异常就是随便哪个芯片都可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还是不亮
+++++++++

谢谢,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雾里看花!!!朦朦胧胧。
我还是搬个大的吧

手机载图,没办法

网友H:
拆开另一面看看----开关拨盘烧了---只能扔了

网友:
送人还好一点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拼dd上3块钱包邮再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开另一面看看----开关拨盘烧了---只能扔了

是按键开关的

网友I:
你要是真的闲的没事干想修的话着重检查一IC4 TL062,没把握就换一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是真的闲的没事干想修的话着重检查一IC4 TL062,没把握就换一块试试。

谢谢,您有空指导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还是不亮
+++++++++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谢谢了。

网友:
国产的表用蜂鸣档去捅380V,峰值电压500多V,十有八九会挂了(所以国产表都说全量程220V保护)。鄙人自己的日置和福禄克舍不得去试。原因是电阻档的保护三极管容量太少,500V多的峰值电压,直接加在PTC上,电流是300多mA,保护三极管在PTC明显变大之前不烧断(短路就捡到了),表大体没有事情,如果烧断了,芯片肯定挂。

网友J:
楼主想修表,第一要检测不开机时电流大不大,如果电流大,要检测COM与电池正负间的2.8V,6.2V左右的正负电压正常不?电流大电压又不正常,把那颗蜂鸣驱动的LM358拆了,电流还正常不?如果电流还不正常,把板上主芯片以外的IC全拆了,这个时候还不正常,就是芯片挂了,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想修表,第一要检测不开机时电流大不大,如果电流大,要检测COM与电池正负间的2.8V,6.2V左右的正负电 ...

谢谢,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