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放增益计算

楼主(2024-06-06):
对于晶体管收音机中放增益的计算方法,许多爱好者和普及读物都与低频增益混为一谈,即Kp=10lg(β^2*RL/Rbx),公式含义是功率增益与β值平方、负载阻抗RL成正比,与输入阻抗Rbx成反比。β值是影响低频增益的关键参数。
正确的中放增益计算方法为:
1,Kp=10lg(Yfe/4*Yre)—南京(熊猫)无线电厂提供。
2,Kp=10lg(2∣Yfe∣/4ωCc)—北京(牡丹)无线电厂提供。
上述公式中,Yfe为正向传输导纳,即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压之比,可以理解为放大能力,与功率增益成正比。Yfe=Ic(ma)/26(mv),单位为S,常用mS、μS。S为电导单位,读作“西门子”。
Yre为反向传输导纳,即集电极电压与基极电流之比,可以理解为负反馈能力,与功率增益成反比,一般高频小功率管Yre=3~6μS。
Cc为集电极电容,也有称为Coe的,同样与功率增益成反比,一般高频小功率管Cc约2~4PF,硅管较小。
由上述公式可知,中放增益与集电极电流成正比,这也证实了自动增益控制是利用集电极电流变化来实现增益控制的原理(集电极电流变化5倍就可以实现增益变化14db的要求)。β值、RL、Rbx不再是影响功率增益的参数。
Yre和Cc都会降低中放增益,信号频率也与功率增益成反比,这些都是中频增益不同于音频增益的根本原因。硅管的Cc很小,这也是硅管中放增益较高容易发生自激的主要原因。
上述参数都可从晶体管手册或其它资料中获取,计算具有可行性。
下面的表能提供所有的计算参数,供参考。
有不明白之处欢迎回帖讨论,有帖必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中放级晶体管的交流负载,也就是中频变压器初级的等效阻抗。在收音机或 ...

楼主说的没错,晶体管在高频时的功率增益Kp,基本不随负载阻抗而变化(负载阻抗在一定范围内时),这个特点是由于Coe的反馈作用导致的,不能按照低频下的算法,所以南京和北京无线电厂给出的计算公式中没有RL这一项

很多高频应用的三极管或场管,都会给出某个测试频率下的Kp,但并没有说明得出此Kp的负载阻抗,因为基本不影响,一晶体管给出Kp的更多(hFE参数在高频是没用的),场管给出跨导(也就是Yfe)的更多

网友B:
一本通书不能用到老,离开前提条件谈计算似乎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理论计算和推演一窍不通,看到这些计算公式就头大。虽说折腾收音机这档子事,有理论知识支撑来指导实践 ...

三极管放大倍数hef高,也不是坏事,hef高的输入阻抗高,对前级的要求低,对选频器的阻抗和Q影响小,相应提高了传输效率。当然,带宽会窄,音色有影响,但好处又是提高了选择性,音色也用其他的方法来弥补。三极管放大倍数hef高的,就如同一匹烈马,能不能骑,就看骑手的喜好了。

网友D:
说实话,怎么计算的理论知识对业余玩收音机意义不大,业余玩机只要有个方向性的指导就行了,比如,一中放、二中放的晶体管应该怎么选用。需不需要区别使用?放大倍数有没有要求、90系列的晶体管好还是以前的3GD201系列的好?需要的是这些实际知识。希望会计算的坛友能导出使用原则,谢谢!

网友:
真的不明?

网友E:
楼主列出的公式,应该是传说的“Y参数”计算公式,用于工作频率较高的高频电路计算比较准确。不过,高频放大电路的增益并不是与β、Rl等参数无关,高频放大电路的实际增益,总是小于βRl/Ri的。
对于中频频率37M的电视机图像中放、6.5M电视机伴音中放、10.7M调频收音机中放来说,比较适合用Y参数计算,但对于工作频率连0.5M都不到的调幅收音机中放来说,用h参数计算也不是不可以。表示三极管高频性能的常用参数有“截止频率”、“特征频率”,现代型号三极管厂家给出的大多是特征频率与集电极电流的对应曲线,当选定三极管型号并确定其工作电流,就可以从手册给出的曲线图获取特征频率值;特征频率是交流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的频率,截止频率是交流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其直流电流放大倍数70%的频率,并且有特征频率等于截止频率与直流放大倍数乘积的换算式,根据直流放大倍数和特征频率,可以很方便地计算出截止频率;当三极管在电路中的工作频率高于其截止频率、低于特征频率,三极管的交流电流放大倍数就等于特征频率除以信号频率所得的商,用这个交流放大倍数替换掉直流放大倍数β,同样可以准确计算出放大电路的高频增益;当电路的工作频率低于三极管的截止频率(比如说调幅收音机中放),直接用直流放大倍数、负载阻抗和输入阻抗(26mV/Ib)计算交流放大倍数,理论上偏差小于3分贝,这种精度对于业余玩家来说不是不可以。

网友F:
老衲特不喜欢y参数计算、特不喜欢h参数计算。
老衲喜欢很简单的混合pai参数计算。

书本上,好像都喜欢y、h,要学那么多,哪有那么多精力?要是老衲编书,y、h通通的废弃,只保留混合pai。

现代很多三极管,9014、9018,只标一个放大倍数、特征频率、输出电容,其它都不标。标这几个参数也就够了。y参数、h参数通通的无法计算。只能用pai参数计算,也只需pai参数。

那两个厂家公式,老衲以前没看到过,查了半天,还真有,这两个公式很出乎老衲的意料。
老衲原以为,对于100MHz的调频放大,或需考虑Yre反向传输、Coe电容;对于0.5MHz的中频,不需要考虑。

到底要不要考虑,那两个公式是否适用于中放计算,老衲也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中放计算是三极管加抽头变压器计算,y参数计算太复杂了。
相信全网、所有教材上都没有同时考虑Yre和变压器抽头的中放计算过程。这个不是人能算出来的,只能通过multisim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中放级晶体管的交流负载,也就是中频变压器初级的等效阻抗。在收音机或 ...

并且;中放级晶体管的交流负载,对中放的增益的关系是非线牲的,负载阻抗越高,影响越大,

当阻抗(不是图表上的,而是实际在用商业电路.或业余者DIY的成功电路),很低时,影响变得很微,

微得让玩探讨业余DIY者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中放级晶体管的交流负载,也就是中频变压器初级的等效阻抗。在收音机或 ...

经典文献是不可能忽略阻抗的,毕竟音频增益就是用阻抗计算的。
Yre实际是一个复合参数,负载阻抗越大,Yre的回输(反馈)作用越大,抵消阻抗增加带来的增益。
Yre与频率成正比,知道某个频率的Yre后不同频率的Yre可以推算。465KHz时的Yre与10.7MHz时的Yre相差20多倍,Yfe则基本不变,所以频率越高,增益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列出的公式,应该是传说的“Y参数”计算公式,用于工作频率较高的高频电路计算比较准确。不过,高频放 ...

不是传说,是经典。
麻烦你提供个偏差小于3db的计算公式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衲特不喜欢y参数计算、特不喜欢h参数计算。
老衲喜欢很简单的混合pai参数计算。

只要有Coe电容参数就可以了。
Kp=10lg(2∣Yfe∣/4ωCc),Yfe=Ic/26,ω=2π*465KHz,Cc=Coe,如此简单,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传说,是经典。
麻烦你提供个偏差小于3db的计算公式开开眼界。

我计算过多次,实验没有准确的,以后什么都不计算了。要想准确模型就要到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要有Coe电容参数就可以了。
Kp=10lg(2∣Yfe∣/4ωCc),Yfe=Ic/26,ω=2π*465KHz,Cc=Coe,如此简 ...

2SC2669 这个三极管的型号和资料都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怎么计算的理论知识对业余玩收音机意义不大,业余玩机只要有个方向性的指导就行了,比如,一中放、 ...

你的意见很中肯!
普及收音机中放电路增益计算方法及相关参数来源的目的是:
1,纠正普遍认为的β值、负载阻抗和输入阻抗决定中频增益的错误认识,明确β值高的管子不可能提高中放增益。
2,提高中放增益的合理途径是增加中放管静态电流,反之亦然。
3,β值太高的管子虽然不能提高中频增益,但过高的输入阻抗会提高前级负载阻抗、Q值,降低通频带,劣化频率响应。这也是大多数硅管机音质不良的主要原因。
不建议收音机电路采用β≥100的硅管,包括中放和低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2SC2669 这个三极管的型号和资料都非常好。

你有兴趣全发给你,虽然是英文的,不影响我们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本通书不能用到老,离开前提条件谈计算似乎意义不大。

有前提条件,就是静态电流、频率、Yre或Cc(集电极电容)。

网友G:
对于纯计算总是看不明白。现在我是用NanoVNA-H4直接测量,下图是一个带通放大电路的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于纯计算总是看不明白。现在我是用NanoVNA-H4直接测量,下图是一个带通放大电路的增益。

我一般也不计算,让坛友脑师和L大、Q大帮忙计算。

网友:
用仪器测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见很中肯!
普及收音机中放电路增益计算方法及相关参数来源的目的是:
1,纠正普遍认为的β值 ...

谢谢你的指导意见,很有用,也很实际!一中放的电流决定增益,很明显,在扫频调中放时,动一点就大不同,可以直观的从扫频仪上看到。另外放大倍数大的管子尽量少用也很实在。但也不是不可以用,如今小倍数的管子还不好找了。300倍的9011也可以用在中放级,只需在前面的中周的谐振电容上并联一个100K到150K的稳定阻抗的电阻就可以了。 我实际都是这样干的。至于音质,春雷3P9前面是硅管的,音质确实是非常好的,我很喜欢3P9的声音。以上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并无引导他人之意,仅供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指导意见,很有用,也很实际!一中放的电流决定增益,很明显,在扫频调中放时,动一点就大不同, ...

高放大倍数的管子可以用,只需要在发射极串个小电阻(不要并电容,根据测试结果调整电阻大小)降低增益即可,在LC回路上并电阻虽然也会降低增益,但对LC回路的Q值有影响,会使选择性略微变差,如果特别在意选择性是不建议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放大倍数的管子可以用,只需要在发射极串个小电阻(不要并电容,根据测试结果调整电阻大小)降低增益 ...

谢谢你的回复,你这个办法不是更会增加了管子的输入阻抗了?本来放大倍数大的管子输入阻抗就大,对前面的谐振回路不利。会影响带宽从而影响音质。不过也可以试一下。看看那个方法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指导意见,很有用,也很实际!一中放的电流决定增益,很明显,在扫频调中放时,动一点就大不同, ...

中周并电阻的方法很合理,不会推高Q值影响带寛。相对中频,高hfe管子对低频电路的影响更大,主要是高hfe管子的Ib更小,到不了输入特性曲线的直线部分,造成非线性失真,用于功放则造成交越失真,需要很大的静态电流才能避免。

网友:
在高频hFE作用不大 ,有50足够了,

网友:
老衲闲的无聊,好奇的略问下各位网友:
第二个公式,
2,Kp=10lg(2∣Yfe∣/4ωCc)

括号内分子有2,分母有4,为什么不把2约掉,变成:

2,Kp=10lg(∣Yfe∣/2ωCc)

??

楼主:
凡是公式中的数字都是有特定含义的,例如公式中的4是稳定系数。实际运算中当然可以约分或通分。

网友C:
我对理论计算和推演一窍不通,看到这些计算公式就头大。虽说折腾收音机这档子事,有理论知识支撑来指导实践活动是最理想的境界,但是不懂理论知识的人怎么办呢?不会计算的爱好者怎么办呢?难道就不能玩儿了吗?很庆幸,答案是:可以玩儿。也许玩儿得不够高大上,不够“稳”、“准”、“精”,但毕竟可以玩儿,这对我来说就够了。我不是故意跟楼主唱反调,楼主说中放管放大倍数不要超过100,我就不管那一套。我挑管子,无论锗管还是硅管,无论中放管还是低放管,都挑100以上的。实践告诉我,这都没什么问题,挺好的。人老了,不爱学习,也没有进取心,而且认死理。我的死理就是,我实践过的东西,只要好用可行,我就认它。其他的,说得再天花乱坠,我都不认。我无意得罪任何人,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楼主:
高低频电路的增益计算方法根本不相容,我们需要的是严谨的科学态度。不了解没关系,文过饰非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