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谁见过锡疫(白锡变灰锡)现象

楼主(2024-06-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第二次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度要求多高?锡疫现象的最初资料也不一定是多纯的锡?是低温条件达不到还是?有没有锡疫现象再现的报道 ...

你把它扔进马桶水箱里。过一个月你在看看它还在不在。

网友:
焊锡丝是合金不行,要用纯锡来进行实验

网友:
焊锡是铅锡锑合金。

网友:
负40度之下看看如何

网友:
这种现象经常见到,尤其是修古董电器的时候,只要看见线路板是的焊点发灰发白上面的电解电容器必漏电无疑。很多时候都是一条腿腐蚀掉了。但是不知道这个现象叫锡疫。

网友:
以前听到这个故事是在极地探险队赶到一个补给点,发现盛燃料的铁桶全空了,最后发现封口的盖子是用锡焊的,太冷粉化了。

网友:
锡疫
锡疫是一种物理现象,发生在锡从白锡(β-Sn)转变为灰锡(α-Sn)的过程中。这种转变通常在低温下发生,特别是在13.2℃以下时,锡的结晶点阵会重新排列,原子之间的空隙加大,形成灰锡。灰锡失去了金属特性,成为一种半导体,并且会在不同结晶点阵之间的接触处产生内应力,导致金属锡碎裂成粉末。12

锡疫的发生不仅限于单个锡制品,它还具有“传染性”。一块完好的金属锡板一旦接触到灰锡粉末,即使是一点点也会被“传染”,最终全部变成粉末状的灰锡。这种现象类似于瘟疫的传播,因此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锡疫”。4

为了防止锡疫的发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在仓库中保管锡锭时,保温应高于12℃(若保管期在1个月以内)或20℃(若保管期在1个月以上)。在寒冷的冬季,最好不要运输锡。如果锡已经转变成灰锡而变成粉末,可以通过重熔的方式复原。此外,在锡中加入锑或铋可以防止锡的退化,促进锡的延展性。12

现在,人们已经了解了锡的性质,并采取措施防止锡疫的发生。例如,在寒冷的地区不使用锡做的容器或用锡焊接容器,以及在运输过程中保持适当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