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看看,这样的nmos开关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4-06-06):
准备做个mos开关替代 船型开关。最大电流30A。

请各位大佬看看这图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指正。其实做这个就是想要替代 我现在用的 船型开关 ,
我现在用 12v 20a的电源 在弄另一大 ...

so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的应用场合是一个比如竞赛节目的亮灯,大部分时间开关 SW1 是断开的,抢答的时候才偶尔被按下,负载是一个灯泡,那你的应用场合用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但也不太安全比如会出现 SW1 一开始就被压住,后台才通电导致摸死烧掉)。

你的应用场合显然这个电路就不合适,前面很多坛友也分析和给出建议了。用 P 沟摸死是最简单的但 P 沟摸死略贵且选择略少且 Rds_on 略大;用 N 沟摸死要改变负载和摸死的相对位置,就看你的负载是否合适:我不是很清楚你说的高频烙铁是否都必须共地,如果不必须其实是可以那样接的:通常的,市电环境里开关接到相线是因为市电的中性线是接到大地的,相线对大地可形成回路,误触会发生触电事故,所以开关接到相线更安全。

但在低压直流回路尤其是和大地悬浮的低压直流回路中不一定需要遵循这个原则,具体情况可具体分析。对浮置的低压直流回路而言,公共端不一定必须是电源负极,也可以是电源正极,因为反正你电源正负极都没接到大地,谁是公共端是一个定义问题,和市电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路是错的,在这种手动开关的情况下正确的也不会工作,应该用PMOS。不如直接用固态继电器,这些细 ...

P 沟摸死大多数价格高于 N 沟,电阻大于 N 沟,且器件数量少于 N 沟,有点类似 PNP v.s. NPN

所以大多数 BUCK 电路都还是用 N 沟摸死,然后弄个电荷泵把栅极电压泵上去,其实楼主的这个自举本来就是那样用的。

但,用 P 沟其实就是负载共地要用,可是如果负载不共地而是共电源呢?那就该用 N 沟了,类似 PNP v.s. NPN 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楼主的问题是,为什么负载共地要用 N 沟?

btw.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问问题呢,又不肯讲清楚应用场合,好像是啥锅架机密似的,就好像楼主的开关是啥负载是啥用在什么场所干什么事,统统不说

网友C:
用个继电器都比这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个继电器都比这靠谱

不一定!最大电流30A --- 电流太大了!触点要求比较高!还有灭弧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最大电流30A --- 电流太大了!触点要求比较高!还有灭弧要求。

你不知道用个功率大的吗

网友:
如果每次上电控制开关 SW1 都是断开的,那么闭合 SW1 摸死导通,断开 SW1 摸死关断没太大问题

我就问问万一某次通电时控制开关 SW1 是闭合的,楼主觉得会咋样

网友:
某种亮闪电路吧,但关断状态三级管是导通的,应该费电,不知道MOS管功耗够不够这种缓慢开启

网友E:
假设Q1的驱动电压是5V,那么DS极电压就不会小于5V,Q1作为大电流开关还有意义吗?

网友:
其实功率MOS栅极也是要大电流驱动的,所以这电路估计会闪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假设Q1的驱动电压是5V,那么DS极电压就不会小于5V,Q1作为大电流开关还有意义吗?

这个电路靠 C1(以及俩二极管)形成自举以驱动摸死,所以我才说“如果上电时控制开关 SW1 闭合会咋样”

如果上电时 SW1 是断开的,电路进入稳态后,再闭合 SW1,C1 将自举电源电压到摸死栅极,再进入稳态(不考虑其中的瞬态)摸死基本上可以完全导通。但如果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靠 C1(以及俩二极管)形成自举以驱动摸死,所以我才说“如果上电时控制开关 SW1 闭合会咋样” : ...

摸死就真热死了呗

网友:
即使可以用, 这个"开"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有漏电流. 电容的电压是下降的.

网友:
你这是跟随器电路,是线性非开关状态。
虽然有自举提高Vgs电压,但这个自举电压依赖于占空比,如果是100%占空比信号(例如直接用开关闭合给的信号)就实现不了自举。

网友:
国产继电器物美价廉,30A的我已在电地热控制中用了5年,(5500W,用2个,一组3000W,一组2500W,当时40A、50A的没找到。)依然完好。

网友:
手动开关,开关频率不高,低压大电流,感觉用直流接触器更简洁可靠。我这里通信电源外挂蓄电池就是采用直流接触器(200A),当然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采用直流空开(断路器)。

网友B:
“自举”电路是错的,在这种手动开关的情况下正确的也不会工作,应该用PMOS。不如直接用固态继电器,这些细节问题都给你处理好了

网友F:
一楼的电路存在问题严重,因为自举电路要能起到自举作用,需要驱动信号为AC信号。

现在的配置下,自举电路失效,输出电压至少要比电源电压低一个Vth,这样会导致mos管d极s极之间压差太大,即使是mos管的Vth很低、比如3V,30A的电流下mos管耗散的功率高达90W。

使用如下的简单电路形式,效果会比一楼好得多…..待会儿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楼的电路存在问题严重,因为自举电路要能起到自举作用,需要驱动信号为AC信号。

现在的配置下,自举电 ...

图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 沟摸死大多数价格高于 N 沟,电阻大于 N 沟,且器件数量少于 N 沟,有点类似 PNP v.s. NPN

所 ...

他这个电路估计是借鉴T12烙铁用N莫氏管的控制电路,如果以一定频率不停的手动开合去控制应该也可以

网友:
未必哦,只要电容有机会充满电即可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图。

请问那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

如果把s1开关换成按下就通,放手就断开的小开关,还要增加什么样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沟摸死大多数价格高于 N 沟,电阻大于 N 沟,且器件数量少于 N 沟,有点类似 PNP v.s. NPN

所 ...

感谢大佬的指正。其实做这个就是想要替代 我现在用的 船型开关 ,
我现在用 12v 20a的电源 在弄另一大佬的高频烙铁,船型开关就是接到我的20a 电源的正极,以便切断电源。
不过船型开关接通或关闭的时候会有声音,和保险丝烧断的声音同时发生,有点怕。
还有我想那个开关触点这么大电流搞可能坚持不了多少次。
我还有个27v的电源,所以我把 这个开关的电压范围 12 - 30v,以后可能还要接什么这个不好说。

它就是替代我现在用的 船型开关的功能。

用nmos,就是大佬说的有好处。放在 正极 比较好点,正好以前看到t12的电路可以这样用。就抄了下。
也可以学点新知识。

现在看来,这个即使能自举也会有时间限制。可能要弄个单独的小隔离电源来驱动这个nmos。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图。

请问那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

R1和S1换个位置,就是按下开关导通,松开就关闭。
不过机械开关可能不稳定,有抖动。MOS管有可能会在你按下的瞬间反复开关几次。
在大电流的情况下,最好还是用驱动电路吧。开启和关闭速度不够的话,MOS管容易冒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指正。其实做这个就是想要替代 我现在用的 船型开关 ,
我现在用 12v 20a的电源 在弄另一大 ...

你这样事情就变复杂了 弄个带开关的插线板,直接关电源就行了
反正手速也赶不上电流的速度。弄个简单办法能关电就行

非要用MOS开关,那个烙铁板上已经有驱动电路了。
你用另一块板只焊驱动以及Q5那部分当开关就可以
注意:开关板供电需要独立。D7不焊,C19直接连另外的12V电源。以免主电源故障导致这个开关也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R1和S1换个位置,就是按下开关导通,松开就关闭。
不过机械开关可能不稳定,有抖动。MOS管有可能会在你 ...

是啊,我找了个 JW3510 不过不好买,有点贵。正在问呢

独立电源刚才又试了一次,没烧。现在是10次没烧 还得继续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事情就变复杂了 弄个带开关的插线板,直接关电源就行了
反正手速也赶不上电流的速度。弄个简单 ...

我插线板带开关了,听说这样频繁打工关闭 开关电源容易坏,所以 我就在开关电源的输出 接了个开关。

坏了开关电源  修理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