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鼎科950热风枪得电路图

楼主(2024-06-06):
求鼎科950热风枪得电路图,或者帮忙看看工频变压器的次级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变压器上应该有标签标注有参数,如果没有还真是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上应该有标签标注有参数,如果没有还真是杂牌

没有,可能是时间长胶干了上家给弄没了

这是部分电路图,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其实6V变压器就可以,我主要是纠结op07的正电压5V负电压是7.5V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感觉你这图画错了吧,变压器电压这么小?用了个7805,那么运放输入5V,输出也就3V

网友:
从你画的图来看,用7805,变压器周围元件都省了,直接整流出来给7805,变压器用10到15V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图画错了吧,变压器电压这么小?用了个7805,那么运放输入5V,输出也就3V

没画错,变压器功率只有3W,只是给芯片供电的,加热丝和气泵直接用的市电,现在的情况是变压器初级线圈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画错,变压器功率只有3W,只是给芯片供电的,加热丝和气泵直接用的市电,现在的情况是变压器初级线圈断路

找个输出10V左右小变压器替代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可能是时间长胶干了上家给弄没了

正负电源不对称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某些专门用作交流的运放共模电压不是电源轨中心时可能会有个别指标稍微劣化,一般用作直流的运放只需要考虑共模输入和输出范围满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电源不对称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某些专门用作交流的运放共模电压不是电源轨中心时可能会有个别指标 ...

没影响那可以用9V变压器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输出10V左右小变压器替代嘛

找了个9V的,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