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立体声是什么原理?搞不懂。

楼主(2024-06-07):
蓝牙前置版接单声道收音机,试了三个不同品牌的都是这样,这立体声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还有这种鬼怪事,今天回去试一下

网友:
这是给一只耳朵的听的

网友:
LG 电阻无穷大,RG 只有2.5欧姆,为什么不一致?

网友:
俺水平不行,只真的立体声音乐中左右声道里的信号大部分是相同的,。

网友:
上面帖子里:真的=知道

网友:
R声道有问题

网友:
你最好测一下,那几个瓷片耦合电容有没有短路或者阻值降低。或者接线是否正确。

这是蓝牙接收板,不是前置板。

网友A:
L\R串的电阻,不可为0

串个1000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R串的电阻,不可为0

串个1000的试试

可以为0,有内阻呢,而且这种模块的输出内阻不低

楼主:
之前接双声道入攻放,一切正常

楼主:
同样方法接这块板,情况稍有好一点,声音比正常少一半,感觉也有失真。

楼主:
问题应该在于R1和C6

网友:
我大概查了一下,不知道那个16脚芯片是不是WT2605-16S,这个是单声道的。

同样的芯片还有一款WT2605-24SS,这个才是双声道输出。

https://www.doc88.com/p-38673065071738.html

https://b2b.baidu.com/land?id=7f46a25e3c1696937210796a2916b02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