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对比一下这两种设计的优劣

楼主(2024-06-07):
图一是论坛上以前的老图,听说是大华电源的电路
图二是我根据这个图和现有元件进行的改造,机器是几年前做的,图是昨天照着机器抄的(自己抄自己画的版),但不知道能不能算改进,请各位分析、指教。
1、现有变压器情况:±15V(大电流)/5V(小电流),不便制作负电源,同时因为LM324输出是轨对轨的,调压范围可以从0V开始,调流范围可以从100多mA开始。
2、图一中,若可调电阻与电路板的连接断开,或是可调电阻接触不良,电压还是电流都被设置到了最大状态,图二中由于R7和R11的存在,使得可调电阻接触不良时电压电流设置均为最小状态。
3、图二中,电压电流与可调电阻位置k的关系是否正确?

网友: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为什么要改造

你叙述事情能否先给介绍一下,再提出疑难。

网友:
这个是可调电源

网友A:
谈不上什么优劣,两者在拓扑上本质是一样的,区别只是第一种运放的电源轨是固定的,第二种负电源轨随着输出电压的升高而降低,是一种取巧的设计,因此辅助电源可以用单电源,局限是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必须能够低至负电源轨(输出没要求,输出总是比Vout高两个Vbe),考虑到即便是轨对轨输入运放,也不能完全到达负电源轨,而是有一个微小的差距(一般几mV到上百mV),所以严格来讲第二种设计输出无法完全调到0(只是非常接近0),而第一种设计对运放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不上什么优劣,两者在拓扑上本质是一样的,区别只是第一种运放的电源轨是固定的,第二种负电源轨随着输出 ...

确实是为了将就变压器做的取巧设计,缺点就是输出电压的极限只能在运放工作电源以内,否则损坏运放
针对0V输出我刚刚实验了一下,将电流调最大,将电压调最小,万用表电流档短接输出端,测得0.5mA电流,达不到理论的0,但是也足够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为了将就变压器做的取巧设计,缺点就是输出电压的极限只能在运放工作电源以内,否则损坏运放
针对 ...

只是作为供电电源来用的话,调不到0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作为供电的话不会用到很低的输出,恒流在供电电源上的目的其实主要是为了限流,那么0.5mA的死区电流根本不是什么事儿?别说0.5mA,5mA的死区都不影响什么,所以如果你的变压器绕组限制的话,第二种是很好的选择。

或者你又想在单绕组工作,又想输出到0也简单,用一个二极管串到负输出端的回路种,然后把运放的负电源接到二极管负极就行了,就像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作为供电电源来用的话,调不到0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作为供电的话不会用到很低的输出,恒流在供电 ...

谢谢大佬提供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