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场效应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4-06-07):
一只场效应晶体管,一幅耳机,一只线圈(或电感)就能组成无调谐场效应晶体管收音机。
强信号下,这些简易机都会响。

简易场效应晶体管收音机响了实验报道: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4051&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4514&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5070&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6802&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8177&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8509&extra=

几台标号3XP、3EQ、3DQ场效应晶体管检波机

网友A:
技术贴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一定要顶,

在技术区,多发有参考价值帖子应该的。

网友B:
虽然我不做收音机,但技术贴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不做收音机,但技术贴一定要顶!

中波电台停播,发射功率减少,电磁干扰严重,又加上架设天地线困难,许多地方已经没有可供收听的中波信号了。

补充内容 (2024-6-7 19:12):
不做收音机,不玩收音机省心。

网友A:
中波台其实还是不少的
杭州这边晚上基本上每9K一个台,
当然是在房顶上,用286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台其实还是不少的
杭州这边晚上基本上每9K一个台,
当然是在房顶上,用286接收的

当红SR-286中波收听效果不错!
我这里接收环境太差与中波无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红SR-286中波收听效果不错!
我这里接收环境太差与中波无缘。

试一试用竹竿绑个袖珍收音机在窗旁的任何方位接收一下,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信号能达到听清内容的位置就很不错了。我在家里找到了几个适合收听的位置,最好的接收位置还都不在窗口看似好的地方,是在墙角处。然后就是想办法把信号引到放大器上放大后听。我在构思一种全程都是滤波电感的导线,给收音机供电与引下音频信号。这种导线就是每隔十几厘米就串联一个磁芯电感,做的好的话对于干扰源来说可以忽略导线的定义。这种线我在制作U段场强计提示八木天线时得以应用,距离发射天线10米远时可以忽略天线前方有金属物体反射的,我用这个办法把检波探头的检波直流电压引出来。要是用在中波那些电感的电感量肯定要很大才行,如果有20mH以上的磁芯电感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试用竹竿绑个袖珍收音机在窗旁的任何方位接收一下,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信号能达到听清内容的 ...

寻找室内最佳信号源经验值得借鉴!
期待有效消除外界电磁干扰,提高中波接收性能实验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