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乐TRIO KA-4500 功放维修一修

楼主(2024-06-07):
接修一台TRIO KA-4500功放。故障为一边声道有爆音,时而进入保护状态。
开机之后测试其功放输出端,其中有一边声道有直流电压,波动。偶尔是会一次正常。
本来对于这类输出有直流电压的故障,应该很快就能查出原因。无奈是没有电路图。加上这类放大电路基本上三极管之间的联接都是直接藕合。发现这个管子的工作电压异常,并不一定就是这个管子坏了,因为前面,后面其它的地方管子,或者是电阻,电容异常也会引起工作点的变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藕合关系。而且还存在反馈的影响。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无奈只能对着电路板手绘了一份电路。
在电路图的加持下,分析它们的信号走程。最后还算顺利,采用代换的办法查出是一个Q10三极管不良,用D669更换后故障排除。
下面是维修过程,有一份潦草的手绘电路。

网友:
楼主很是认真,修好了还绘出图
老机器了,常用的话改220更妙

网友:
建伍(天乐)的机器 澎湃的低音感 就是爽

网友:
这种故障要花费不少时间

网友:
楼主真是太辛苦了

网友:
厉害。还能画出图纸。赞。
示波器测量了哪几个部位?

网友:
基本功扎实

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有问题,主增益级Q10集电极没电压,从管子标号来看少只管子Q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