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bose的家伙,请教各位大咖怎么玩?

楼主(2024-06-07):
就一个主机,里面好像有低音喇叭。下面是度娘出来的。
Acoustimass 10 IV 家庭影院扬声器系统的特点是能更自然地融入到您家居环境中,并给您带来卓越的听觉享受。
表现出色的家庭娱乐扬声器系统,逼真音效,为您精彩呈现。
Direct/Reflecting 直接/反射式卫星扬声器,迷你身形,可完全融入家居布置中,为您创造全空间立体声效果,让真实、自然的声音无处不在。
水平中置扬声器,特为平板电视特别设计,在统一视觉的完整的同时还能发出自然的对话和声音。
改良设计的有源Acoustimass 音响气量流低音箱,为您清晰重现最细微的声音细节。精美外观可随意隐藏在室内任何角落。
可与数码5.1功放兼容

尺寸:

卫星扬声器: 78 * 102 * 157 mm
水平中置扬声器: 159 * 105 * 79 mm
低音箱: 207 * 643 * 414 mm

驱动功率范围: 10 - 200 W
阻抗:4 - 8 欧姆

颜色:黑色

网友A:
嗯嗯 是个玩意儿,咋玩是个事儿
看您的数据,大概是个纯炮
还缺五小箱子和功放呢
好似捡了钥匙后配
整车的意思

网友B:
要学习古人守株待兔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 是个玩意儿,咋玩是个事儿
看您的数据,大概是个纯炮
还缺五小箱子和功放呢

先买马鞍后买马

网友A:
接电源,输出有俩喇叭就能玩儿
主要是搞清输入定义和炮的启动

网友C:
  带220电源插座的话,应该是有源低音炮。捡到宝了

网友D:
看照片上喇叭口径并不大嘛,确定是低音喇叭?是有源音箱,家庭影院音响系统的一部分。按标注接线,正常的话,上电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是个玩意儿,咋玩是个事儿
看您的数据,大概是个纯炮
还缺五小箱子和功放呢

五个小音箱和功放不是问题,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接线,这个接口定义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学习古人守株待兔的精神

这个难度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源,输出有俩喇叭就能玩儿
主要是搞清输入定义和炮的启动

嗯,还没查到输入接口的定义,没有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照片上喇叭口径并不大嘛,确定是低音喇叭?是有源音箱,家庭影院音响系统的一部分。按标注接线,正常的话 ...

刚才量了一下喇叭口径大概15CM,应该是个5.1功放带低音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220电源插座的话,应该是有源低音炮。捡到宝了

应该是5.1功放带低音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5.1功放带低音炮

保留意见,应该是0.1
最好是找资料或说明书
最为保险就是拆了捋线
最偷懒呢就是万用表量
但有难度,最怕带联动

网友:
刚刚仔细看了看
音频入和音频出
肯定有对应关系
低音信号低电平
至少占两个针脚
感觉最难是联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量了一下喇叭口径大概15CM,应该是个5.1功放带低音炮

15cm换算成英制应该是6寸。照片上的标注看不清楚,建议以打字的形式,呈现在这儿。

网友:
捡的大胆上

网友D:
音频输入接口是15针插头,五个莲花插座是音频输出,具体的是三个一排的是左前、中置、右前;二个一排的是左、右环绕。但15针插头每针的定义得看说明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个小音箱和功放不是问题,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接线,这个接口定义不知道

供参考。

网友:
有这个图就方便多了嘛
确认喇叭是功率输入低音炮是lfe
一般家庭影院的低音输出多是独立的线路输出
这个boss的低音炮,那肯定是0.1了,靠音频控制启停

楼主:
谢谢供图,接喇叭的好说,关键是15针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输入接口是15针插头,五个莲花插座是音频输出,具体的是三个一排的是左前、中置、右前;二个一排的是左 ...

官网下载了说明书,没有15针插头每针的定义,这个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输入接口是15针插头,五个莲花插座是音频输出,具体的是三个一排的是左前、中置、右前;二个一排的是左 ...

输出莲花插座标注很清楚,就是你说的那样,关键在15针输入插座,宝了一下有卖这个带5针插头的排线差不多300元,没有找到排线定义

网友A:
捡的时候没捡到线排是个损失啊
有这个图就非常简单了,先送电
看看整个箱体有没有指示灯点亮
有灯就好办了,没有就费点事呗
有灯,有信号可能灯的颜色会变

先断电,先断电啊
15针这插排肯定有十针跟五个rca
插座一一对应就剩五针,再排查了
五针线中有一个输入,有一个地线
这个信号低音信号,可能控制启停
大概有三个空针,供电给信号试试
最保险最踏实。那就拆了捋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的时候没捡到线排是个损失啊
有这个图就非常简单了,先送电
看看整个箱体有没有指示灯点亮

找了条8字电源线试了一下,没有电源指示灯,能听到通断电“噗”的一声,看来问题不大,下部万用表测排线

网友A:
应该是个挺好玩的玩意儿,虽然是捡的
至少曾经也值个几千块钱吧,又是大牌
通电有噗声,大概应该没问题,有门了
看图针脚是接左中右两环,用了十个针
断电后用两个莲花插头连线接两个喇叭
插在这箱子的任意莲花插座,用表盲摸
咔嚓响了,就是对应的针,会有规律的
先能找到四针对应,再找到对应的六针
然后就剩五针一条线了,即低音信号线
这个笨办法,应该有效,没有图不拆机
看图应该有三个空针,找那个是信号线
调小炮音量,通电,逐针触碰剩余针脚
听到更大噗声的话,再找相应地线完活
试试看吧,应该行,再不行您再寻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是个玩意儿,咋玩是个事儿
看您的数据,大概是个纯炮
还缺五小箱子和功放呢

china,不敢多拆,看到大小两个变压器,大的供炮板,小的供炮板的前级。五个音箱应该是分频。

对应输入莲花地,测量出的各输入地

对应输入莲花地,测量出的各输入地

网友:
简单说,小变压器负责值班控制大变压器工作
您搞得我觉得已经很认真了,小遇瓶颈在所难免
小变压器这层线路板肯定是五路被动式分频器为主
依我所知,他家的影院小音箱体积非常小,也是特色
所谓色子音箱,一定是卫星箱切去低频信号,切除很狠
卫星箱出定位,低音炮也是他家的特色,适用于小型房间
能找到相应的功率输出针,已经成功一大半了,再努力会有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挺好玩的玩意儿,虽然是捡的
至少曾经也值个几千块钱吧,又是大牌
通电有噗声,大概应该没问题, ...

感应大法找出10脚为低音(subwoofer in),接入音源顺利发声。至此可考虑与现有2.0音响组成2.1音响,那五个声道暂时不用,一个是没有合适的音箱,二是它内部有分频,可能与现有音箱不匹配造成声音恶化。

网友:
恭喜恭喜,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网友:
这个厉害了,羡慕

网友E:
重低音,单独存在,毫无意义,配套使用,趣味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低音,单独存在,毫无意义,配套使用,趣味无穷。

嗯,守株待兔等那几个音箱

网友(2024-09-12):
看电路板元件感觉是内置5声道数字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