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子元件体积越来越小了,修摩起来越来越困难了

楼主(2024-06-07):
有时会遇见电子产品的某些元件参数设置得不是很合适,或者不符合个人的偏好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对机子进行修摩。
但现在的很多元件都跟芝麻粒一样大小,而且都是表面贴装,修摩起来越来越困难了。
更换一个小小的贴片电容,周围密密麻麻满是元件,一不小心把这个烫了,把那个烫了,折腾了半天才搞定,哪像以前的表面插装电路板,即使更换一个多脚元件,也跟玩似的。
越来越不好玩了。

网友A:
元件越来越小,
眼睛越来越花
该休息就休息吧

网友:
小有小的好处,分布电容小,元件不致过密,免去相互干扰,如果哪位大佬能设计一款贴片元件的全分立高级收音机,最低要仿牡丹941,最好能仿239或339,我相信一定能拿DIY大奖。

网友:
有的电器产品,如手机,元件用的小是没办法的事,否则电器体积会很大。但有的如电子镇流器,居然也用上了贴片元件,无意就是为了让顾客修不了。

网友:
绝对是让你绝了再修的念头,否则厂家还要什么贴片原件,高精度参数,你一修厂家的钱就没了

网友:
一看到贴片就没有下手的欲望。还是搭棚好折腾,呵呵

楼主:
感谢回复!
不知淘宝上十几块钱一个的热风枪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不知淘宝上十几块钱一个的热风枪能用吗?

正经修电路板的热风枪要好几百,你想想这个十几块的能干什么,这不过就是个质量不合格的电吹风罢了

网友:
你用一小段剥皮的多股铜芯线稍微拧几下,用镊子弯折到适合小电容大小,烫上松香,然后围着贴片电容,普通烙铁加热一拉,电容就下来了,

网友:
用热风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不知淘宝上十几块钱一个的热风枪能用吗?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越来越小,
眼睛越来越花
该休息就休息吧

说得太好了!

网友:
以前我也觉得贴片不好焊,后来发现只要工具适合,贴片比直插好焊多了。
两脚贴片用刀头+焊油,刀头贴侧面,可以两个焊点同时焊。刀头尺寸要适合,最好是比原件尺寸稍大
小刀头焊0805, 0603就比较适合,大刀头焊更大尺寸的元件比较适合。
sot23/sot323这类小尺寸有双排引脚的,手速要快,反复在两面引脚上加热,很快就能取下来
sop8这种尺寸的双排引脚贴片,我一般用两把刀头烙铁双手同时焊
再大尺寸的元件或是四面/底部焊接的元件,用风枪或PTC加热平台都能很方便的焊接

网友:
因为是近视眼加上年纪原因,又戴着眼镜老花,看元件需要拿掉眼镜。0603的电阻字都很清楚。
喜欢用刀头的烙铁头有尖度和长度,0603元件,用甩下来的锡珠(有粘性)刀口两头一起熔化。加上焊锡的粘性,就带上来了。
0402没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不知淘宝上十几块钱一个的热风枪能用吗?

您这个好像是专门拆手机后盖、屏幕,给胶加热的玩意,用于焊接可能差点事。
工具还是别买太便宜的为好,弄给百十多块钱的吧。

0603、0805贴片其实比插脚件好拆,刀头斜着“铲”就行了。
其余引脚太密、小的贴片件,拿耐热胶带贴封好周边或香烟锡纸捅个窟窿罩上去,热风枪细嘴小风量吹、镊子夹。

网友:
还真是,当下在修一个笔记本电脑适配器,芯片下面有红胶。
热风枪吹的PCB都起泡了,才能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