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高压包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24-06-07):
测量输入线圈没有电阻,只有电容,必须配合一个驱动变压器才能产生高压

网友:
八成是压电陶瓷变压器吧?!通过电脉冲驱动前极压电陶瓷变成机械动能,同时把动能耦合到高压陶瓷堆一侧完成电能-机械能-高压电能的变换。八九十年代很多示波器的高压就是这样得到的。驱动器其实就是个方波功率输出电路,但是这种变压器有特定的谐振频率,需要与之匹配才能工作。

网友:
倍压整流器??

网友A:
倍压整流电路,哪有什么高压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压整流电路,哪有什么高压包

哦,原来是倍压整流器呀,我之前以为还是高压包呢,还扔了一个,谢谢解答

网友:
玩高压包找那种黑白机的分体式高压包,拿走里边的硅柱,就可以输出交流高压

网友B:
拿锤子砸开看看,省的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锤子砸开看看,省的瞎猜

行,有空我下楼就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