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的丰田不限流量不限速车机被限速了,有没解决办法

楼主(2024-06-07):
   请教一下,论坛里的丰田不限流量不限速车机被限速了,有没解决办法,说装到原车解锁这个办不到,除了这个还有其它方法吗,我从来没下载过大文件,平时上上论坛看看抖音6天用了14G流量就被限速了,现在上网的速度慢如蜗牛,打开网页都要二三十秒钟,下载速度20-50K,下载207M的文件花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无法忍受。我找上面的客服电话问过,说要装车上跑两天,就可以恢复,还说必须一段时间要有行动轨迹要不还会被限制,坛友们有遇到吗,如何解决,可以有偿回答。

网友A:
记号一下,我还准备买这个机子呢
某与上也有很多,价格还便宜,有买过的朋友吗,会不会也出现被限速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接个12V电瓶,放电瓶车上兜风试试。或者放其它车上,接点烟器12V,兜风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12V电瓶,放电瓶车上兜风试试。或者放其它车上,接点烟器12V,兜风几天。

是由此打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号一下,我还准备买这个机子呢
某与上也有很多,价格还便宜,有买过的朋友吗,会不会也出现被限速这样的 ...

我是用了一个多月被限速了

网友:
刚刚买了一个,还不知道有这坑

楼主:
有遇到的坛友欢迎来沟通一下,如何破局

楼主:
有没坛友遇到的,来聊聊

网友C:
有朋友把车机放到电动车工具箱里,通电跑了好几天,好像没什么效果,不知道是否必须弄到汽车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朋友把车机放到电动车工具箱里,通电跑了好几天,好像没什么效果,不知道是否必须弄到汽车上才行

我问客服说要有轨迹,估计还要他们后台操作一下

网友:
丰田不限流量不限速车机

啥车机,干什么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朋友把车机放到电动车工具箱里,通电跑了好几天,好像没什么效果,不知道是否必须弄到汽车上才行

只开机还不够,要使用导航用流量有轨迹

网友:
还好我忍住了,听好多人说都限速了。。要有运动轨迹才能解

网友:
估计这车机还须要一个摄像头

网友:
那么多天过去了装电单车上跑解决了吗?老友 留个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