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大功率管子的型号?

楼主(2024-06-07):
最近想做一个0-30V 5A的线性可调电源,于是,就在箱子里面找元器件,翻出来两个金封的管子,因为年代久远,外壳都氧化了,看不清型号。测了一下,都是NPN的,圆形的管子很重,应该是个好东西。还有汽车发电机上的整流二极管,不知道耐压是多少V?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没有型号应该判断不了吧,耐压有专门测试的那种耐压测试仪

网友:
老物件留着看看做个念想吧。性能给现代管子甩了不知道多少条大街了。价格也是现代的便宜

网友A:
最右边圆形三极管应该是PNP的吧,3AD15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测试pn结压降判断出是锗管还是硅管,中间那只也要排除是不是以前彩电用的带阻尼行管,只有搞清楚了才能 ...

老兄厉害!中间那个应该是国产仿冒的2SD951,基极对集电极有阻尼电阻66欧,对比测了一个原装东芝的2SD951,阻尼电阻是33欧,就是彩电行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右边圆形三极管应该是PNP的吧,3AD15之类。

真是高手!开始我用500表测的,误判为NPN管了,又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确实是PNP管,应该就是3AD15,这管子能用于电源调整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高手!开始我用500表测的,误判为NPN管了,又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确实是PNP管,应该就是3AD15,这 ...

这种古老的3AD15一般穿透电流比较大,做电源调整管可以的。